[三菱] 三菱PLC报警一览表

楼主(2024-05-16):
序号寄存器错误编号错误讯息异常内容异常原因对策
D8060
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继续运行I/O构成错误未安装的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的编号被用于编写程序。可编程控制器会继续运行,但是如有程序错误时,请修改。
D8061
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PLC停止运转RAM错误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D8061
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D8061
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PLC停止运转I/O Bus 错误,必须先驱动M8069=ON才有效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D8061
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PLC停止运转I/O扩充机座24V异常,必须先驱动M8069=ON才有效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D8061
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PLC停止运转看门狗计时器异常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D8062
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Parityfr<x>ame Error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D8062
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通信字句异常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D8062
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通信资料总合检查不一致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D8062
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通信字串异常www.plcs.cn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D8062
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通信指令异常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D8063
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Parityfr<x>ame Error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D8063
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通信字句异常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D8063
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通信资料总合检查不一致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D8063
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通信字串异常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D8063
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通信指令异常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D8063
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超过监视时间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D8063
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并列运转字句异常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D8063
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并列运转总合检查不一致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D8063
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并列运转字串异常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D8064
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程式总合检查不一致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D8064
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记忆容量设定不正确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D8064
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停电保持区域设定不正确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D8064
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注解区域设定不正确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D8064
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档桉暂存器区域设定不正确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D8064
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其他的设定不正确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指令与运算元的组合不正确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设定值前并无OUT T,OUT C指令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OUT T,OUT C后无设定值、应用指令的运算元个数不足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P的号码重覆使用、中断插入输入端号码与高速计数输入端号码重覆使用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所指定的元件超过范围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使用未定义的指令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P号码错误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I号码错误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其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MC/MCR的N号码使用不当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5
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中断插入输入端号码与高速计数输入端号码重覆使用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LD,LDI指令连续使用9次以上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LD/LDI不存在,  或者是OUT指令不存在、STL,RET,MCR,P,I,EI,DI,SRET,IRET,FOR,NEXT,FEND,并未直接接至母线、MPP指令忘记写入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MPS指令连续使用12次以上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MPS与MRD,MPP组合不正确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STL指令连续使用9次以上、STL内使用MC,MCR,I,SRET、RET指令的使用不正确,或是无RET指令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P或I并不存在、SRET或IRET不存在、I,SRET,IRET出现于主程式当中、STL,RET,MC,MCR出现于副程式当中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FOR/NEXT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巢状使用6层以上。FOR/NEXT指令间出现STL,RET,MC,MCR,IRET,SRET,FEND,END指令。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MC/MCR组合不正确、MCR N0 不存在、MC/MCR间出现IRET,SRET,I指令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其他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LD,LDI指令连续使用9次以上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单一个回路中LD,LDI指令的使用次数多于ANB,ORB的使用次数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单一个回路中LD,LDI指令的使用次数少于ANB,ORB的使用次数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MPS连续使用超过12次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MPS忘记打入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MPP忘记打入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MPS-MRD,MPP间并无输出线圈或组合不正确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STL,RET,MCR,P,I,EI, DI,SRET,IRET,FOR,NEXT,FEND,END并未直接接至母线。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只可使用于主程式中的指令被使用于副程式当中STL,MC,MCR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FOR/NEXT指令间有STL,RET,MC,MCR,I,IRET指令存在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FOR所指定常数超过32,767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FOR/NEXT指令组合不正确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NEXT指令不存在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MC指令不存在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MCR指令不存在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STL指令连续使用9次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STL与RET指令间存在不可使用的指令─MC,MCR,I,SRET,IRET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RET指令不存在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主程式存在不可使用的指令─I,SRET,IRET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P,I不存在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SRET,IRET指令不存在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SRET指令使用不正常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6
CIRCUIT ERROR (PLC停止运转,回路错误)FEND指令使用不正常指令的组合不正确或者是应该配对使用的指令并不配对使用。请先读出错误发生的位址再检查该位址附近的指令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CJ,CALL指定的目的地不存在、END指令后有P出现、FOR/NEXT间有P出现请检查指令内容并加以修正, 此外,  未被列入文法/回路错误仍属于错误如下所示。例: T200Z若是Z=100则是间接指定T300而产生超过范围的错误。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CALL的巢状超过6层请检查指令内容并加以修正, 此外,  未被列入文法/回路错误仍属于错误如下所示。例: T200Z若是Z=100则是间接指定T300而产生超过范围的错误。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中断插入的巢状超过3层请检查指令内容并加以修正, 此外,  未被列入文法/回路错误仍属于错误如下所示。例: T200Z若是Z=100则是间接指定T300而产生超过范围的错误。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FOR/NEXT的巢状超过6层请检查指令内容并加以修正, 此外,  未被列入文法/回路错误仍属于错误如下所示。例: T200Z若是Z=100则是间接指定T300而产生超过范围的错误。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应用指令的对象指定错误请检查指令内容并加以修正, 此外,  未被列入文法/回路错误仍属于错误如下所示。例: T200Z若是Z=100则是间接指定T300而产生超过范围的错误。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应用指令的元件内容超过正常的范围请检查指令内容并加以修正, 此外,  未被列入文法/回路错误仍属于错误如下所示。例: T200Z若是Z=100则是间接指定T300而产生超过范围的错误。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未设定档桉暂存器参数却在程式中使用档桉暂存器请检查指令内容并加以修正, 此外,  未被列入文法/回路错误仍属于错误如下所示。例: T200Z若是Z=100则是间接指定T300而产生超过范围的错误。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FROM/TO指令错误请检查指令内容并加以修正, 此外,  未被列入文法/回路错误仍属于错误如下所示。例: T200Z若是Z=100则是间接指定T300而产生超过范围的错误。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其他(IRET,SRET忘记打入,FOR/NEXT组合不正确)请检查指令内容并加以修正, 此外,  未被列入文法/回路错误仍属于错误如下所示。例: T200Z若是Z=100则是间接指定T300而产生超过范围的错误。
D8067
OPERATION 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取样时间(Ts)错误(TsERROR (PLC继续运转,运算错误)输入过滤时间(α)错误(α<0或100
D8438
奇偶校验错误 溢出错误 帧错误 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通信字符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通信数据的和校验不一致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数据格式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命令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监视超时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调制解调器初始化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简易PC间链接的参数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简易PC之间的链接设定程序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并联链接字符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并联链接求和校验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并联链接格式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变频器通信功能中的通信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MODBUS通信出现了错误继续运行以太网通信、变频器通信、计算机链接、编程: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了通信参数。简易PC间链接、并联链接、MODBUS通信等:请确认是否根据用途正确设定程序。远程维护:请确认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接通以及AT命令的设定内容。接线:还请确认通信电缆的接线情况。
D8438
存储器访问错误使用存储器盒时,请确认存储器盒是否正确安装。如果状态没有改变,且未使用存储器盒,则可能是可编程控制器内部发生异常。请联系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D8438
特殊适配器连接异常请确认特殊适配器的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