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如何使...

楼主(2024-05-17):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

上篇文章已对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的硬件组态进行了详细解说,参阅:
《西门子S7-1200 PLC控制V90伺服驱动器速度运行模式设备组态》。

接下来的工作是要对伺服驱动器进行相应的参数设置。

首先,要下载V90的伺服调式软件,分享一个下载链接如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TdJJlWkANlEVbmHFZb42g
提取码:2soh

安装好伺服调试软件后,点击下面图标:

进入软件,如电脑有连接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动机,可在线调试,也可离线创建工程。来选择离线模式,新建一个工程,看看界面如何。

▼ 新建工程

点击确定后,会让你选择要调试的伺服电机型号,选择好,点击确定后,进入主画面。

▼ 驱动选择

在主画面中,点击“新建工程”图标,也可调出上面的窗口。SIEMENS SINAMICS V-ASSISTANT主画面,如下图:

▼ 选择驱动规格

一、选择驱动

在主画面中,还要再确认选择驱动器和电机的型号,再次对照驱动器和电机的铭牌,确认规格、型号无误。

控制模式,可选择“速度控制”模式,这个模式我已在前文说过,相当于变频器的运行模式;还可以选择“基本定位器控制(EPOS)”模式,本例不讲述。

如连接上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动机,可以JOG手机运行,点击“伺服使能”,设置转速,点击旁边的旋转箭头,即可使电机旋转。

“选择驱动”已设置完成后,就进入设置“PROFINET”设置报文和配置网络。

二、设置PROFINET

选择报文与控制模式相关,如速度控制模式的报文可选择:1、2、3、102。

▼ 设置报文

如PLC侧的通信报文选择1,则伺服驱动器侧的通信报文也选择必须要选择1,必须一致。

配置网络,与博途软件中的网络配置一样,名称和IP地址一致即可,参考下图说明。

▼ 网络配置

三、设置参数

按实际需要设置斜坡功能、极限值、输入输出端口和必要参数。

▼  斜坡功能设置

▼ 极限值设置

▼ 输入/输出端口配置

▼ 参数表

其中的参数:“p2000 参考速度参考频率”应该与电机的额定转速一样。

三、调试

有监控输入输出状态、手动测试伺服电机、优化伺服驱动器三个栏目,“优化驱动”中一般选择“一键自动优化”,优化完成后,显示优化结果,如果接受则点击“接受”按钮,优化结果保存到ROM中,自动调整伺服增益完成。重启后参数生效。
▼ 一键自动优化

四、诊断

在诊断中可以监控伺服驱动器的运行参数,查看波型信号,测量机械性能。

▼ 诊断

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好了,就等编写程序了。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