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

楼主(2024-05-17):
伺服驱动器位置(定位)控制方式(四)

有时为了使设备的二(多)条输送线,保持运行同步或比例同步,需要将二(多)台伺服驱动器之间进行电气连接和进行一些参数设置,要如何设计?请看下文:

1、接线图

这里用到了主伺服驱动器的分频脉冲输出功能,主伺服驱动器用差分电路输出A/B相脉冲信号,给到副伺服驱动器,副伺服驱动器脉冲信号采用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入。副伺服驱动器还可以采用高速脉冲输入(差分信号输入)的方式。

2、参数设置

主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名
设置值
说明
pr0.00
电机旋转方向
pr0.010
位置控制方式
pr0.050
光电耦合输入
pr0.060
脉冲极性设置
pr0.073
脉冲+方向方式
pr0.080
电子齿轮比有效
pr0.091048576
电子齿轮比分子
pr0.1010000
电子齿轮比分母
pr4.00
8553090=828282H
NOT(si1)设置
pr4.01
8487297=818181H
POT(si2)设置
pr5.04
限位开关输入有效
pr0.11
电机每转输出脉冲数
pr5.03
脉冲输出分频分母
pr0.12
输出正逻辑A先B后

pr5.03=0时,主伺服驱动器输出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pr0.11设定值×4/编码器分辨率=主伺服电机转速×pr0.11设定值×4;

pr5.03≠0时,主伺服驱动器输出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pr0.11/pr5.03。

副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名
设置值
说明
pr0.00
电机旋转方向
pr0.01
位置控制方式
pr0.05
0光电耦合输入
差分信号输入
pr0.06
0脉冲极性设置
pr0.07
0A/B相脉冲输入
pr0.08
电机每转需要脉冲数

这里pr0.08设置为10000,主副伺服电机同步运行。改变pr0.08的值就可以改变副伺服电机的转速,如把10000变为20000,转速降为原来的1/2,即比例同步。

在差分信号输入方式的参数设置中,副伺服电机pr0.08的参数值应为主伺服电机pr0.11的参数值的4倍,这样主副伺服电机才同步转速运行。

3、程序设计

用三菱FX3U PLC 设计程序如下:

▲ 以60转/分速度正反转行走40mm

M8343\M8344分别是Y0轴对应的正向极限和反向极限。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