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变频器呢?

楼主(2024-05-17):
频器的选型
变频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怎么选择变频器呢?最基本的条件是符合下面两条:
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大于电动机实际运行的功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动机最大工作电流的1.1倍。
我们需要根据负载的转矩特性选择电动机和变频器的特性,再决定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通常负载的转矩特性分类有:
恒转矩负载:
如起重机、传输带、搅拌机、齿轮泵、离心机的运行中转矩稳定。
电机转速变化时,电流基本稳定,低速时提高电压值来提升转矩,因不利于电动机散热,不宜长期低速运行。
转矩补偿方法:开始尽量调低,只要能平稳启动即可,如启动时出现过流,则从小到大慢慢提升。
平方转矩负载:
力矩是转速的平方,功率是转速的立方。风机、水泵类负载是这种类型,变频器应用这类负载的节能比较明显,但是不能在额定频率以上转速运行。
这些负载的惯量很大,必须延长减速时间和加速时间。
恒功率(机械)负载:
转速增加,力矩小;力矩增大,转速减小,保证功率不变。如收卷机,随着卷的直径增大,转速减小,线速度不变。
电动机运行发电状态(四象限运行:转子转速比磁场转速快)的负载:
应选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来消耗多余的能量。
制动电阻约等于2.5倍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上限值(800VDC)与电机额定电流的比值。
脉动转矩负载:
如压缩机等曲轴类负载。应该加大飞轮惯量、延长加减速时间等方式来平滑脉动转矩。
冲击负载:
如冲床等带离合器开合的负载,瞬间转速下降,电流急剧增加,应该增大变频器容量,加大飞轮。
大惯性负载:
如离心机等负载,延长加减速时间,增加机械制动装置。
大启动转矩负载:
如球磨机、挤压成型机等负载,增加变频器的容量。
另外:
6极以上多极电机、潜水泵电机、同步电机、绕线式异步电机就应加大变频器容量。
一拖多方式运行,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总和的1.1倍。
风机、离心式水泵选用P型变频器。
如要求静音运行,加大载波频率,应增加变频器容量
如环境温度超过40度或海拔高度超过1000米,应增加变频器容量。
如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线太长(大于30米),要加装输出电抗器,应增加变频器容量。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