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楼主(2024-05-17):
伺服驱动器位置(定位)控制方式(六)
交流伺服驱动器的自动增益调整
为了解决定位系统的稳定性与跟随性,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伺服驱动器的增益。有自动增益调整和手动增益调整之分,一般用自动增益调整为主,手动增益调整为辅。下面说说松下伺服驱动器的自动增益调整。
1、松下伺服驱动器的专用调试软件为“PANATERM”,可在官网下载安装好。
2、通讯线一端连接电脑USB接口,一端连接伺服驱动器的X1接口。
3、启动软件“PANNTERM”,点击“系列自动判断”,程序自动检测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的系列名、型号、生产序号。确定后点击“OK”。
4、点击“试运行”菜单,做好运行前伺服开启的检查、干涉检查,才能试运行。设置好JOG速度和加减速时间。
点击一下“伺服关闭(ESC键)”后再点击“伺服开启/关闭”,点击“正(+)”“负(-)”按钮,JOG运行伺服电机所带滑台到待机位置(零点)。然后点击“伺服开启/关闭”关闭伺服,按“伺服关闭(ESC键)。位置数据清零。
再点击一下“伺服关闭(ESC键)”后再点击“伺服开启/关闭”,伺服运行开启,点击“正(+)”正向运行到适当位置(一般为实际运行位置)。
点击“跳过”按钮,进入“滑台连续step往返运行”设置画面。按回零“ZERO”按钮,勾选“连续STEP”。
设置移动量、等待时间、速度、加减速时间等,按“正(+)”双箭头按钮,滑台开始试运行。
5、可以一边让伺服电机运行,一边返回主菜单,选择“增益调整”功能,设置自动增益调整。
增益调整模式选择“标准”,负载特性变化选择“基本上无变化”,勾选自动抑制振荡,将刚性设定合适的值,此值太高的话,伺服电机会异响(跟随太快),伺服驱动器将会退回原值。此时刚性设置刚好。
惯量比pr0.04(负载的惯性与电机的惯性之比)、转矩指令加算值pr6.07(垂直轴模式)、正方向转矩补偿值pr6.08(摩擦类负载模式)、负方向转矩补偿值pr6.09(摩擦类负载模式)将自动检测出。
振动控制标签:点击增益调整里的振动控制标签,设置合适滤波器方式和减振频率自动设定。
软件自动检测出共振频率和减振频率。
滤波器方式pr2.00=1,选择第3陷波器(带阻滤波器)消除共振。
减振控制切换设定pr2.13=0,无切换。
指令滤波器标签:
设定FIR滤波器时间和平滑滤波器时间。
关联的参数标签:
通常选择使用第一参数,这些参数自动设置,随刚性参数pr0.03变化而变化。
点击“设定值变更”保存变更后的参数。
6、增益参数自动调整完成后,存入EEPROM保存。
7、参数设置:
参数名
设置值
说明
pr0.02
增益调整模式
1、标准
稳定性为主
2、定位
定位精度为主
3、垂直轴
定位+负载变化
4、摩擦补偿
垂直+摩擦力大
5、负载特性测试
只测试
6、pr6.32参数确定
人工设置
pr2.00
滤波器方式
无效(3、4保持)
第3陷波器有效
第3、4陷波器有效
只测试共振频率
全清除(无效)
pr2.13
减振滤波器选择
0无切换
第1、2减振器
pr2.07
自动
第3陷波器频率
pr2.08
自动
第3陷波器宽度
pr2.09
自动
第3陷波器深度
pr2.14
自动
第1减振频率
pr2.15
自动
第1减振滤波器设定
pr2.16
自动
第2减振频率
pr2.17
自动
第2减振滤波器设定
pr0.03
手调+自动
刚性设定参数
pr2.22
微调
平滑滤波时间
pr2.23
微调
fir滤波时间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