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定位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

楼主(2024-05-17):
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的调整作用

上一文章,讲了脉冲当量与系统本身的固有参数有关,与所发脉冲数无关,称为固有脉冲当量δ0。参阅:《PLC定位控制基础:脉冲当量的计算与调整》。

固有脉冲当量δ0不符合控制要求时,通过电子齿轮比的调整来使控制系统的脉冲当量δ符合要求。

典型丝杆系统为例:

因:

δ0=d/P0,

δ0——电机侧伺服器输出的电子齿轮比为1时的脉冲当量,
d——位移距离,

P0——电机侧伺服器发的脉冲数。

δ=d/P,

δ——控制器的脉冲当量,
d——位移距离,

P——控制器发的脉冲数。

得到:

δ0/δ=(d/P0)/(d/P)=(d*P)/(d*P0)=P/P0=CDV/CMX,

即:

δ=δ0*CMX/CDV。

所以,当固有脉冲当量δ0不符合控制要求时,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CMX/CDV,使实际的脉冲当量δ符合控制要求,CMX/CDV越小,脉冲当量δ越小,精度越高。

二、电子齿轮比对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当控制器输出的脉冲频率使电机转速n不符合控制要求时,也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比的调整来使实际电机的转速n0符合控制要求。

典型丝杆系统为例:

因:

n0=f0/Pm,

n=f/Pm,

n——电子齿轮比为1时的转速,

n0——实际要求电机的转速,

f——控制器输出的脉冲频率,

f0——伺服器输出的脉冲频率,
Pm——编码器分辨率。

得到:

f0/f=(f0/Pm)/(f/Pm)=n0/n=CMX/CDV,

即:

n0=n*CMX/CDV。

所以,当控制器所发最大频率的脉冲时,电机仍然不能达到额定转速,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CMX/CDV,使实际的电机转速n0符合控制要求,CMX/CDV越大,电机转速n0越大,精度越低。

因:

n0=n*CMX/CDV,

δ=δ0*CMX/CDV,

δ/δ0=n0/n=CMX/CDV,

可知:电子齿轮比越大,n0转速越大,脉冲当量δ也越大,精度越低,要满足转速要求,必然会降低定位控制的精度。

如系统控制要求以精度为主,则以脉冲当量来设定电子齿轮比,核算电机转速在控制器输出最高频率下是否在额定转速以下,否则降低频率;如系统控制要求以电机转速为主,则以电机额定转速下最大输出频率来设定电子齿轮比,核算脉冲当量符合要求。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