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odbus TCP/Modbus RTU转换器实现RS-485总线设备高速数据采...

楼主(2024-05-17):
PLC-Recorder是一款基于以太网的高速数据采集软件,用于故障诊断、工艺过程数据连续记录等。对于现场大量存在的通过RS-485进行通讯的Modbus RTU设备,该如何采集呢?可以通过Modubs RTU到Modbus TCP的协议转换器来进行采集。目前,国内这类协议转换器的品牌很多,价格已经很低,基本在500元-5000元都有,只要进行一些简单配置,就可以实现众多Modbus RTU设备的数据采集。一般来说,一个协议转换器可以通过RS-485总线同时与多个从站通讯,因此,Modbus TCP侧就需要知道从站的站点地址。对此,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下面简述其中的3种方案,应该能涵盖大部分的协议转换器。1、通过从站地址参数来进行区分Modbus TCP电文也支持从站地址,因此,只要给定从站地址,就可以实现从站区别。比如,北辰BCNet-MB模块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在配置好模块的IP地址和端口(一般是502)、485侧的网络参数后,即可进行通讯。模块的配置示意图如下:

PLC-Recorder侧的配置如下,其中的站点号就是RTU从站的站号:

这种方案下,我们需要为每个从站建一个通道,比较浪费通道资源。2、通过变量地址进行区分以大连德嘉协议转换器为例(注意:它也支持方案1),如果需要采集多个从站,则协议转换器里启用选择从站的最大数量:

然后将站号放在变量地址里,规则如下:1个从站:正常设置,不需要区分。最多7个从站,将第5位作为从站号:

最多66个从站,将第4、5位作为站号:

PLC-Recorder里配置变量地址时,第6位为功能码(地址区间)。如果选择了“7个从站”,从站设备寄存器地址为03功能码(4xxxx),实际地址为20(十进制)。
1号从站寄存器地址定义为400020;

2号从站寄存器地址定义为410020;

3号从站寄存器地址定义为420020;

……
建变量时可能要地址+1,那就定义为400021、410021、420021…… 这种方案下,我们仅需要一个通道,就可以完成所有从站的采集,还是有一定优势的。3、通过端口号进行区分有网友用有人的DR302进行从站数据采集的时候,就需要通过端口号来区分从站,在协议转换器里进行设置。这种方案下,我们也需要为每个从站建立一个通道。4、小结综上所述,国内协议转换器的品牌很多,价格已经很低,不像以前,只能从国外采购协议转换器,动辄上万元。朋友们可以借助这些协议转换器,方便地实现PLC-Recorder对于Modbus RTU设备的数据采集了。
延伸小知识:PLC-Recorder专业数据采集软件可以快速采集MODBUS TCP的设备。

后期我们会不定期奉献更多PLC工程小技巧。加关注,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