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免费】Modbus TCP、RTU 主站测试软件

楼主(2024-05-17):
Modbus Master 介绍

Modbus 主站测试软件,这是一个小巧的Modbus Master测试工具,综合了Modbus TCP、Modbus UDP、Modbus RTU、Modbus ASCII 四种工作模式,是现场通讯测试的最佳助手。Modbus RTU、Modbus ASCII可以基于TCP/IP或UDP/IP方式进行通讯模式。

适合运行在任何Windows平台下。绿色软件,无需任何运行库。

软件安装

1.  软件不需要安装,解压后可直接运行。

功能简介

1.  选定连接方式为 以太网TCP、以太网UDP、串口RTU、串口ASCII、Modbus RTU(TCP通讯)、Modbus RTU(UDP通讯)、 Modbus ASCII(TCP通讯)、Modbus ASCII(UDP通讯)

2.  如果是串口RTU、ASCII:设定串口客户端串口及参数,点击打开,可选择不同的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如果是TCP、UDP、RTU(TCP|UDP)、ASCII(TCP|UDP):设定客户端IP和端口(默认502),点击连接,连接成功后,可选择不同的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3.  该软件作为Modbus 主站(即Mdobus 客户端)使用,可以读取线圈寄存器(Output Coil)、离散输入寄存器(Input Relay)、保持寄存器(Holding Register)、输入寄存器(Input Register)的数据,同时可以写入线圈寄存器(Output Coil)、保持寄存器(Holding Register)数据;数据可以按格式格式进行显示,为测试工作带来便利。

4.  Modbus指令的组成演示功能,根据选定的TCP、RTU、ASCII模式,自动显示Modbus指令的组成方式,同时也可以通过组成的指令进行操作。

各种数据换位格式,可选择以下显示方式

- 1: Signed (2 Byte)有符号整数(AB)*

- 2: Signed (2 Byte)有符号整数(BA)

- 3: UnSigned(2 Byte)无符号整数(AB)*

- 4: UnSigned(2 Byte)无符号整数(BA)

- 5: LongWord (4 Byte)无符号整数(AB CD)*

- 6: LongWord (4 Byte)无符号整数(CD AB)

- 7: LongWord (4 Byte)无符号整数(BA DC)

- 8: LongWord (4 Byte)无符号整数(DC BA)

- 9: LongInt (4 Byte)有符号整数(AB CD)*

- 10: LongInt (4 Byte)有符号整数(CD AB)

- 11: LongInt (4 Byte)有符号整数(BA DC)

- 12: LongInt (4 Byte)有符号整数(DC BA)

- 13: Float(4 Byte)单精度浮点(AB CD)*

- 14: Float(4 Byte)单精度浮点(CD AB)

- 15: Float(4 Byte)单精度浮点(BA DC)

- 16: Float(4 Byte)单精度浮点(DC BA)

- 17: Double(8 byte)双精度浮点(AB CD EF GH)*

- 18: Double(8 byte)双精度浮点(GH EF CD AB)

- 19: Double(8 byte)双精度浮点(BA DC FE HG)

- 20: Double(8 byte)双精度浮点(HG FE DC BA)

- 21: String(2 byte)字符(AB)

支持以下功能码读写数据

- 01H--读取线圈寄存器(Output Coil),位操作,可读单个或者多个

- 02H--读取离散输入寄存器(Input Relay),位操作,可读单个或多个

- 03H--读保持寄存器(Holding Register),字节指令操作,可读单个或者多个

- 04H--读取输入寄存器(Input Register),字节指令操作,可读单个或者多个

- 05H-写单个线圈寄存器(Output Coil),位操作,只能写一个

- 06H--写单个保持寄存器(Holding Register),字节指令操作,只能写一个

- 0FH--写多个线圈寄存器(Output Coil),字节指令操作,可写多个

- 10H--写多个保持寄存器(Holding Register),字节指令操作,可写多个

软件部分截图:

点击左下方 “阅读原文”,下载软件吧。(为更好的体检建议PC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