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轻松掌握“电磁阀”是几位几通阀?

楼主(2024-05-17):
轻松掌握“电磁阀”
第一篇
掌握内容:区分电磁阀为“几位几通”的电磁阀?
龙丰2019年,2、3月报名即
送12888元豪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在气动控制系统中,“电磁阀”是常用的气动元器件之一,常与空压机、储气罐、过滤器、调压阀、控制阀、气缸、气管等元器件组成气动控制回路
什么是电磁阀?
电磁阀是电气转化组件将电讯号转化为气动讯号,电讯号输入控制了气动输出。电磁阀既是电器控制部分和气动执行部分的接口,也是和气源系统的接口。电磁阀接受命令去释放,停止或改变压缩空气的流向,在电-气动控制中,电磁阀可以实现的功能有:气动执行组件动作的方向控制,ON/OFF开关量控制,OR/NOT/AND 逻辑控制。
电磁控制换向阀的工作原理:
在气动回路中,电磁控制换向阀的作用是控制气流通道的通、断或改变压缩空气的流动方向。主要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线圈产生的电磁力的作用,推动阀芯切换,实现气流的换向。
电磁阀在项目使用中,有2位2通阀,2位3通阀,3位5通阀,等等;如何区分是几位几通电磁阀?
想掌握这个问题,需要引出电磁阀的分类,
电磁阀有多种类型的分类,其中:
1)、按阀芯的工作位置数分类:
可以把电磁阀分为,2位电磁阀、3位电磁阀
即,阀芯的工作位置简称位。阀芯有几个工作位置的阀就是几位阀。
前面的“几位”,你要看这个阀有几种工作状态,就可以说是几位,如有气动元件符号,就更好理解了,在图符上代表阀体的正方形(内有箭头或T线)有几个就是几位。
(图1)
如,(图1)中,正方形(内有箭头或T线)有几个就是几位;红色部分的正方形有2个,则(图1)中的电磁阀都为2位的电磁阀。
(图2)
按此类推,则(图2)中的电磁阀都为3位的电磁阀(都分别有3个正方形(内有箭头或T线))
2)、按切换通口数目分类:
阀的切换通口包括供气口、输出口、和排气口。按切换通口数目分,有2通阀、3通阀、4通阀、5通阀和5通以上的阀。
二通阀有一个进气口(用1、P、IN或SUP表示)和一个出气口(用2、A或OUT表示)。
三通阀有一个进气口、一个出气口和一个排气口(用3、R或EXH表示)。也可以是一个进口和两个出口,作为分配阀;或两个进口(用1A和1B或P1和P2表示)和一个出口,作为选择阀。
四通阀有一个进口、两个出口(用2和4、A和B或OUT1和OUT2表示)和一个排气口3。
五通阀有一个进口、两个出口和两个排气口。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知道它的通口数目?
答:在一个正方形中有几个交点(正方形与箭头线及T线相交的点),就是几通。
(图3)
(图3)中,的电磁阀为2位阀【有两个正方形(内有箭头或T线)】,任意取其中一个正方形,算出该正方形中有几个交点(一个正方形与箭头线及T线相交的点总和)
(图3)中,左边正方形交点为2个,右边正方形交点也是2个,任意取其中一个正方形的交点数都是2个,所以为2通阀,所以(图3)中的电磁阀为,2通电磁阀
(图4)
按此类推,则(图4)中的电磁阀为3通的电磁阀,(任取一个正方形,交点数为3个)
(图5)
(图5)中的电磁阀都为5通电磁阀,(任取一个正方形,交点数为5个)
请分别说出以下电磁阀,是几位几通阀?
(图6)
(图7)
(图8)
答:
(图6),2位3通电磁阀
(图7),3位5通电磁阀
(图8),2位3通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