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集成的以太网接口通信功能

楼主(2024-05-17):
S7-1200集成的以太网接口通信功能

1.用于下载、上载、监控和故障诊断
       为了实现PLC与计算机的通信,需要用计算机的控制面板的“网络连接”功能来设置以太网接口的连接属性,选中“Internet协议(TCP/IP)”,设置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IP地址的前3个字节(子网地址)为192.168.0,第4个字节(子网内设备的地址)可以取1~255之间的值,前提是不与网络中其他设备的IP地址重叠。
       一对一的通信不需要交换机,两台以上的设备通信需要交换机。CPU可以使用直通的或交叉的以太网电缆进行通信。

图1

2.用于S7-1200与S7-1200 CPU之间的通信

1)采用TCP/ISO-ON-TCP/UDP三种开放式以太网通信

2)采用S7协议通信

3)采用ProfiNet IO 实现智能IO设备(主从组网)

       注:300/400 1200 1500CPU自带网口都支持智能IO设备主从通讯

       采用开放式用户通信,最好使用紧凑型指令TSEND_C和TRCV_C,它们除了发送或接收功能外,还可以建立和断开连接。

       开放式用户通信可以使用ISO-ON-TCP连接、TCP连接或UDP连接,连接参数采用图形方式组态。

图2

3.S7-1200与S7-300/400采用ISO-ON-TCP和TCP连接的以太网通信
       S7-300/400需要配置以太网模块,或使用集成有以太网接口的CPU,S7-1200调用TSEND_C和TRCV_C指令,S7-300/400调用AG_SEND和AG_RCV指令。双方都需要组态连接,通信伙伴为“未指定”。

4.S7-1200与S7-300/400采用S7连接的以太网通信
       在S7通信中,S7-1200可以作为客户机或服务器,当它做服务器时,不需要对它的S7通信组态和编程。S7-300/400在通信中做客户机,需要用STEP 7的网络组态工具NetPro建立S7单向连接,调用PUT和GET指令来实现通信。

5.S7-1200与S7-200采用S7连接的以太网通信
       S7-200需要配以太网模块CP243-1,S7-200的以太网接口在S7通信中只能作服务器;而S7-1200 CPU在通信中作客户机。

6.基于以太网的OPC通信(WinCC 7.3/7.4版本有直接驱动协议)
       西门子的上位计算机组态软件WinCC在7.3之前的版本不能直接访问S7-1200 PLC,需要用软件SIMATIC NET的OPC功能来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实现OPC通信,需要安装西门子的通信软件SIMATIC NET,以SIMATIC NET 2007版本为例。操作步骤如下:

1)在STEP 7中生成一个PC站点,将OPC服务器插入1号槽,将通用以太网卡插入2号槽。

2)用SIMATIC NET的站组态编辑器组态PC站。

3)在STEP 7的网络组态工具NetPro中为PC站点组态一个单向S7连接,通信伙伴为“未指定”,采用S7-1200的IP地址。

4)用SIMATIC NET的OPC Scout工具生成OPC的条目,即S7-1200中的变量。

5)在WinCC V6.2中添加OPC驱动程序,在变量表中添加OPC的条目。

6)组态画面上的指示灯、按钮和输出域,它们通过OPC的条目与S7-1200中的变量连接起来。

7)在系统运行时,画面上的按钮将起动和停止信号发送到S7-1200,PLC程序运行的结果用画面上的指示灯显示。PLC中动态变化的变量用输出域显示。实验表明OPC通信的响应速度很快。

       注:而在WinCC 7.3/7.4版本有直接驱动协议,直接添加驱动后,即可创建连接,并在此连接下创建变量了,实现相对简单很多

7.S7-1200与精简系列面板的以太网通信
       为了实现通信,需要在STEP 7 Basic(Basic指的是基本版博图Step7/Advanced高级版/Professional专业版均可以)中组态它们之间的通信连接,设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将用户程序和组态信息下载到S7-1200。
       用STEP 7 WinCC(博途中Step7是PLC编程/WinCC是触摸屏和上位机编程软件)组态人机界面的画面。用人机界面的控制面板设置它的以太网接口的通信参数,将组态信息下载到面板。在网络组态中PLC与触摸屏 建立HMI通讯链接
       用电缆连接S7-1200和面板的以太网接口,就可以实现它们之间的通信了,验证通信的方法与WinCC OPC通信的相同。
       可以用WinCC Basic的运行系统对人机界面进行在线仿真,只需要与计算机通信的S7-1200,就可以模拟PLC和人机界面组成的控制系统。

8.S7-1200与第三方支持ProFinet通信的仪器仪表通信
       S7-1200与第三方支持ProFinet通信的仪器仪表通信,比如西门子集成有ProFinet通信口的伺服等。

9.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S7-1200 CPU之间和S7-1200与S7-200/300/400的通信,双方周期性地发送数据,并令发送的数据中的某个字或某个字节周期性地变化。使用交换机可以同时监视双方接收到的数据。没有交换机时,只能监视通信中的一方,可用输出模块显示另一方接收到的动态变化的数据。

       S7-1200通过交换机与多通信伙伴联网通信:

图3

       S7-1200集成的以太网接口的功能强大,上述的通信功能比较容易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