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接近开关的种类与应用

楼主(2024-05-17):
接近开关的种类与应用
掌握知识:掌握接近开关的类型
接近开关又称无触点接近开关,是理想的电子开关量传感器,当金属检测体接近开关的感应区域,开关就能无接触,无压力、无火花、发出电气指令,广泛应用于机床、冶金、化工、轻纺和印刷行业,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可作为限位、计数、定位控制和自动保护环节等,接近开关是一种无需与运动部件进行机械直接接触操作的位置开关,当物体接近开关感应面到动作距离即可使开关动作,从而驱动直流电器或给PLC装置提供控制指令。
接近开关是种开关型传感器(即无触点开关),它既有行程开关、微动开关的特性,同时具有传感性能,且动作可靠,性能稳定,频率响应快,应用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等、并具有防水、耐腐蚀等特点,产品有涡流式、电容式、霍尔、光电式、热释电式、其他形式。
一、涡流式接近开关
这种开关有时也叫电感式接近开关,它是利用导电物体在接近这个能产生电磁场接近开关时,使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作用到接近开关,使开关内部电路参数发生变化,由此识别出有无导电物体移近,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所能检测的物体必须是导电体。
二、电容式接近开关
这种开关的测量通常是构成电容器的一个极板,而另一个极板是开关的外壳,这个外壳在测量过程中通常是接地或与设备的机壳相连接,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时,不论它是否为导体,由于它的接近,总要使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从而使电容量发生变化,使得和测量头相连的电路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可控制开关的接通或断开,这种接近开关检测的对象,不限于导体,可以绝缘的液体或粉状物等。
三、霍尔接近开关
霍尔元件是一种磁敏开关,利用霍尔元件做成的开关,叫做霍尔开关,当磁性物件移近霍尔开关时,开关检测上的霍尔元件因产生霍尔效应而使开关内部电路状态发生改变,由此识别附近有磁性物体存在,进而控制开关的通和断,这种接近开关的检测对象必须是磁性物体。
四、光电式接近开关
利用光电效应做成的开关叫光电开关,将发光器与光电器件按一定方向装在同一个检测头内,当有反光面(被检测物体)接近时,光电器件接收到反射光后便在信号输出,由此便可感知有物体接近。
五、热释电式接近开关
用能感知温度变化的元件做成的开关叫热释电式接近开关,这种开关是将热释电器件安装在开关的检测面上,当有与环境温度不同的物体接近时,热释电器的输出便变化,由此便可检测出有物体接近。
六、其他形式的接近开关
当观察者或系统对波源的距离发生改变时,接近到的波的频率会发生偏移,这种现象称为多普勒效应,声呐和雷达就是利用这个效应的原理制成,利用多普勒效应可制成超声波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当有物体移近时,接近开关接收到的反射信号会产生多普勒频移,由此可以识别出有无物体接近。
准确反应出运动机构的位置和行程,即使用于一般的行程控制,其定位精度、操作频率、使用寿命、安装调整的方便性和对恶劣环境的适用能力,是一般机械式行程开关所不能相比的。
一、动作(检测)距离
动作距离是指检测体按一定方 式移动时,从基准位置(接近开关的感应表面)到开关动作时测得的基准位置到检测面的空间距离,额定动作距离是指 接近开关动作距离的标称值。
二、设定距离
指接近开关在实际工作中的整定距离, 一般为额定动作距离的0.8倍,被测物与接近开关之间的安装距离一般等于额定动作距离,以保证工作可靠,安装后还 须通过调试,然后紧固。
三、复位距离
接近开关动作后,又再次复位时的与被 测物的距离,它略大于动作距离。
四、回差值
动作距离与复位距离之间的绝对值,回差 值越大,对外界的干扰以及被测物的抖动等的抗干扰能力就越强。
五、响应频率f
按规定,在1秒的时间间 隔内,接近开关动作循环的最大次数,重复频率大于该值时,接近开关无反应,响应时间t :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时刻到接近开关出现电平状态翻转的时间之差。
很感谢您的耐心朗读,献给每一位工程师及龙丰的莘莘学子们!您们都是好样的,向您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