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空压机常见故障,气动知识

楼主(2024-05-17):
空压机常见故障,气动知识
掌握知识:学习掌握空压机故障检测及处理
空压机也称为压缩机,就是将低压气体提升为高压气体的一种从动的流体机械,是气源系统的的发动机,在使用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故障,严重影响工作,为了能够方便大家在发生故障时,及时找到原因进行维修,下面根据空压机维修中经验为大家总结了比较常见的五类故障,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排气量不足
排气量不足是压缩机最容易出现的故障之一,它的出现主要是由下述几个原因导致:
1.进气滤清器的故障
积垢堵塞,使排气量减少;吸气管太长,管径太小,致使吸气阻力增大影响了气量,要定期清洗滤清器。
2.压缩机转速降低使排气量降低
空气压缩机使用不当,因空气压缩机的排气量是按一定的海拔高度、吸气温度和湿度设计的,当把它使用在超过上述标准的高原上时,吸气压力降低等,排气量必然降低。
3.气缸、活塞、活塞环磨损严重、超差、使有关间隙增大,泄漏量增大,影响到了排气量属于正常磨损时,需及时更换易损件,如活塞环等。
属于安装不正确,间隙留得不合适时,应按图纸给予纠正,如无图纸时,可取经验资料,对于活塞与气缸之间沿圆周的间隙,如为铸铁活塞时,间隙值为气缸直径的0.06/100~0.09/100,对于铝合金活塞,间隙为气径直径的0.12/100~0.18/100,钢活塞可取铝合金活塞的较小值。
4.填料函不严,产生漏气使气量降低
其原因首先是填料函本身制造时不合要求,其次可能是由于在安装时,活塞杆与填料函中心对中不好,产生磨损、拉伤等造成漏气,一般在填料函处加注润滑油,它能起到润滑、密封、冷却的作用。
5.压缩机吸、排气阀的故障对排气量的影响
气阀的阀座与阀片间掉入金属碎片或其它杂物,导致关闭不严,形成漏气,这不仅影响排气量,而且还影响间级压力和温度的变化,这种问题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一是制造质量问题,如阀片翘曲等,第二是由于阀座与阀片磨损严重而形成漏气。
6.气阀弹簧力与气体力匹配的不好
弹力过强则使阀片开启迟缓,弹力太弱则阀片关闭不及时,这些不仅影响了气量,而且会影响到功率的增加,以及气阀阀片、弹簧的寿命,同时也会影响到气体压力和温度的变化。
7.压紧气阀的压紧力不当
压紧力小,则要漏气,当然太紧也不行,会使阀罩变形、损坏,一般压紧力可用下式计算:p=kπ/4 D2P2,D为阀腔直径,P2为最大气体压力,K为大于1的值,一般取1.5~2.5,低压时K=1.5~2.0,高压时K=1.5~2.5.这样取K,实践证明是好的,气阀有了故障,阀盖必然发热,同时压力也不正常。
二、压力不正常
压缩机排出的气量在额定压力下不能满足使用者的流量要求,则排气压力必然要降低,此时,只好另换一台排气压力相同,而排气量大的机器,影响级间压力不正常的主要原因是气阀漏气或活塞环磨损后漏气,故应从这些方面去找原因和采取措施。
三、温度不正常
排气温度不正常是指其高于设计值,从理论上进,影响排气温度增高的因素有:进气温度、压力比、以及压缩指数(对于空气压缩指数K=1.4),实际情况影响到吸气温度高的因素,如:中间冷却效率低,或者中冷器内水垢结多影响到换热,则后面级的吸气温度必然要高,排气温度也会高,另外,气阀漏气,活塞环漏气,不仅影响到排气温度升高,而且也会使级间压力变化,只要压力比高于正常值就会使排气温度升高,此外,水冷式机器,缺水或水量不足均会使排气温度升高。
四、异常响声
压缩机若某些部件发生故障时,将会发出异常的响声,一般来讲,操作人员是可以判别出异常的响声,活塞与缸盖间隙过小,直接撞击,活塞杆与活塞连接螺帽松动或脱扣,活塞端面丝堵桧,活塞向上串动碰撞气缸盖,气缸中掉入金属碎片以及气缸中积聚水份等均可在气缸内发出敲击声。
曲轴箱内曲轴瓦螺栓、螺帽、连杆螺栓、十字头螺栓松动、脱扣、折断等,轴径磨损严重间隙增大,十字头销与衬套配合间隙过大或磨损严重等等均可在曲轴箱内发出撞击声,排气阀片折断,阀弹簧松软或损坏,负荷调节器调得不当等等均可在阀腔内发出敲击声,由此去找故障和采取措施。
五、过热的故障
在曲轴和轴承、十字头与滑板、填料与活塞杆等摩擦处,温度超过规定的数值称之为过热,过热所带来的后果:一个是加快磨擦副间的磨损,二是过热量的热能不断积聚直致烧毁磨擦面而造成机器重大的事故,造成轴承过热的原因主要有:轴承与轴颈贴合不均匀或接触面积过小;轴承偏斜曲轴弯曲,润滑油粘度太小,油路堵塞,油泵有故障造成断油等;安装时没有找平,没有找好间隙,主轴与电机轴没有找正,两轴有倾斜等。
通过对压缩机故障的了解,我们可以在发生故障时,及时的解决故障,减少损失,当然这些只是比较常见的故障,如果在空压机保养中遇到不能解决的,可以进行更换,或者送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