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配电箱安装14大禁忌,千万要注意!

楼主(2024-05-17):
掌握内容:配电箱安装14大禁忌,千万要注意!
禁忌1:照明配电箱(板)进场未做检查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进场未做检查,往往在安装后才发现,其二层板没有专用接地螺栓,保护地线截面小,装有电器的可开启门没有用裸铜软线与金属构架可靠连接,导线与器具连接不牢固、有反圈现象,螺丝母不用镀锌件,导线线径不符合要求,没有按色标标识,没有卡片柜和电气线路图,器具布局、间隔不合理,没有设置N和PE端子排等,再修改延误工期也影响质量;
措施:首先在加工订货时就应向厂家提出符合设计和规范标准的技术要求,请厂家做出样品,经验收合格后,再生产,并在产品进场时严格按设计和规范标准要求进行检查验收,确认合格后再进行安装;
禁忌2:照明配电箱(板)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木质材料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若在潮湿多尘场所使用木制的容易霉烂和漏电,另外,木制的箱(板)不经过阻燃处理,容易引发火灾,是不安全的隐患;
措施:为保证安全使用,要求照明配电箱(板)不应采用可燃材料制作,即使在无燥无尘的场所,采用的木制配电箱(板)也应经阻燃处理后才能用;
禁忌3:照明配电箱(板)安装不牢固,标高不符合要求,暗装时,其面板四周边缘不紧贴墙面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安装的标高不符合规定,安装不牢固,箱体不垂直,暗装时,其面板四周边缘不紧贴墙面,影响使用功能,观感不好;
措施: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没规定时,照明配电箱底边距地面高度宜为1.5m,照明配电板底边距地高度宜为1.8m,照明配电箱(板)安装应牢固,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3mm,暗装时,配电箱四周应无空隙,面板四周边缘应紧贴墙面,箱体与建筑物、构筑物接触部位涂防腐漆;
禁忌4:照明配电箱(板)内线路交叉凌乱,未绑扎成束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内线路凌乱,箱内二层板紧压管口,影响导线进入箱体,若勉强挤进,时间长了导线绝缘损伤,容易造成短路,并使检修不便,影响观感;
措施:照明配电箱使用金属箱时,要做防锈防腐处理,箱内出线孔不可用电气焊开孔,要一管一孔,金属箱孔要在穿线之前将防护套装好, 线路要排列整齐,管入箱体的位置要合理布局,不要让二层板紧压管上,箱内导线应顺直盘在箱体四周,并绑扎成束整齐;
禁忌5:照明配电箱(板)内不设置N和PE汇流排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内不设置N和PE汇流排,无法保证线路安全运行;
措施:照明配电箱(板)内,应分别设置零线(N线)和保护地线(PE线)汇流排,零线和保护地线应在汇流排上连接,不得绞接,并应有编号;
禁忌6:照明配电箱(板)装设的螺旋熔断器其接线不正;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装设的螺旋熔断器接线不正确将电源线接到螺纹的端子上,影响更换熔芯,而且操作不当,还容易引发触电事故;
措施:为保证安全,照明配电箱(板)内装设的螺旋熔断器,其电源线应接在中间触点的端子上,负荷线应接在螺纹的端子上;
禁忌7:照明配电箱(板)保护线做得不到位,线径不符合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的保护线不从端子排列出,而是利用箱体构架串接,线径不按要求设,配电箱门有超安全电压的器件不设置保护地线,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措施:按照规范要求,照明配电箱(板)内,应设保护地线汇流排,保护地线应在汇流排上连接, 保护地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从电源到所属电器最大引线的截面积,而且还应按有关规定选择,配电箱(板)上接地应牢固良好,并必须有防松装置,装有超过50V电器设备的可开启的门,活动面板应以裸铜软线与接地良好的金属构架可靠连接,裸铜软线的截面积也应按规定选择,而壁厚小于2.5mm的金属箱、盒本体不应作为管路的跨接地线和用电器具的保护地线压接点;
禁忌8:照明配电箱(板)内闸具未标明回路名称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内的闸具不标回路名称,给使用和维修带来不便,若是误合不该合的闸,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措施:一般按规范标准要求,照明配电箱(板)门内应贴有线路系统图,而在闸具上应标明回路名称,尤其是照明配电箱 (板)内若有交流、直流或不同等级的电源,更应具有明显的标志,给使用人员和维修人员的工作带来方便和安全;
禁忌9:照明配电箱,(板)内的电具、仪表安装不牢固、不平整,间距不符合要求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内的电具、仪表安装不牢固、平整、间距不够等,影响使用安全;
措施:照明配电箱(板)上电具、仪表应安装牢固、平整、整洁,间距应均匀、铜端子无松动,启闭灵活,零部件齐全;
禁忌10:照明配电箱(板)内的导线不按色标穿线
后果:若不按色标穿线,在使用单相电路时,由于不容易辨认三相电源,就很难将负载均衡,造成严重的三相不平衡,而在使用三相设备时,由于没有色标,接线时容易将相序混接,在有的设备运行需要固定转向时,又不好把握其旋转的方向;
措施:为了保证安全和施工方便照明配电箱(板)内的导线按规定穿入管内的干线可不分色,但线管管口至配电箱(板)总开关的一段干线回路及各用电支路应按色标要求分色,这样在使用单相回路时,就能较好地均衡其负载,而在使用三相电源时,按相序接线,从而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禁忌11:照明配电箱(板)内可拆卸的金属板,未与保护地线系统连接
后果:照明配电箱内的可拆卸的金属板上装配有各种的电器配件,不接保护地线,容易引发触电事故;
措施:照明配电箱内的可拆卸的金属板应有可靠的接地保护,因此要求该金属板上应设置有不可拆卸的专用接地螺丝,保护地线应与其有效连接,保护地线的线径应按规范标准要求配,以保证安全使用;
禁忌12:照明配电箱设在竖井内的位置不当
后果:照明配电箱设在竖井内,由于竖井内一般都有强、弱电,而且空间很狭小,不便于操作,稍有不慎,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措施:在接到图纸后,应认真审图,若发现竖井内各电气管道、箱体的布局不能满足规范标准的要求,应在设计交底时提出, 一般要求在电气竖井内的照明配电箱、端子箱前宜留有不小于0.8m的操作维护距离,并为防止强电对弱电的干扰,将强电和弱电分别布置在竖井的两侧或采取隔离措施;
禁忌13:落地式配电箱内的电线管路敷设过低
后果:落地式配电箱内敷设的电线管路管口过低,容易使积水及杂物进入管内,降低导线的绝缘强度;
措施:落地式配电箱内的电线保护管,管口宜高出配电箱基础面50~80mm,管路应排列整齐,管口应呈喇叭形;
禁忌14:配线和电气装置照明工程中所有的金属附件不是镀锌件也不作防腐处理
后果:金属附件不是镀锌件或不作防腐处理,极易腐蚀,使用寿命缩短;
措施:为保证工程质量和延长使用寿命,要求在配线和电气装置照明工程中所使用的金属附件如管卡、支架、吊钩、拉环和盒(箱)螺栓、螺母等黑色金属附件,均应镀锌或涂防腐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