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高手写PLC程序,只注重这两点!

楼主(2024-05-17):
【把实训设备带回家自由调试操练】
一、PLC程序
PLC应用程序应最大限度地满足被控对象的控制要求,在构思程序主体的框架后,要以它为主线,逐一编写实现各控制功能或各子任务的程序,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使程序能完成所要求的控制功能,PLC应用程序通常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先写初始化程序,初始化程序在PLC上电后,一般都要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其作用是为启动做必要的准备,并避免系统发生误动作,初始化程序的主要内容为:1)将某些存储区地址、定时器、计数器进行清零复位;2)让某些存储区地址赋初始值;3)对某些输出量置位或复位;4)显示某些初始状态等等。开始先处理部分地址,在程序过程中或结尾再加上完整的地址区
2、先确定好程序的框架,比如:手动部分、自动部分、设备联络部分、报警部分、输出部分等等,并分配好对应的存储区地址,对于输出尽量使用中间继电器替代方法。
3、信号检测、故障诊断及报警、数据显示、设备联络等内容均可以作为常规预留,这些内容可以在程序设计基本完成时再进行添加,它们也可以是相对独立的程序段。
4、保护、连锁程序,各种应用程序中,保护和连锁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可以杜绝由于非法操作而引起的控制逻辑混乱,保证系统的运行更安全、可靠,因此要认真考虑保护和连锁的问题,通常在PLC外部硬件也要设置连锁和保护措施。
5、PLC主体程序和子程序,这是直接跟工艺控制相关的逻辑与运算,一般都可以按照空间或时间来分类编写子程序,每一个子程序最好预先分配足够的独立的数据存储区域或数据块。
程序变量名称统一规划,繁杂的地方一定要详细注释,贯通工艺,充分采集设备参数和操作人员的需求信息,才能编写出一套易于验收的合格程序。
二、PLC程序质量
对同一个控制要求,即使选用同一个机型的PLC,用不同设计方法所编写的程序,其结构也可能不同,尽管几种程序都可以实现同一控制功能,但是程序的质量却可能差别很大,程序的质量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
1、程序的正确性
应用程序的好坏,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正确。所谓正确的程序必须能经得起系统运行实践的考验,离开这一条对程序所做的评价都是没有意义的。
2、程序的可靠性及安全性好
好的应用程序可以保证系统在正常和非正常(短时掉电再复电、某些被控量超标、某个环节有故障等)工作条件下都能安全可靠地运行,也能保证在出现非法操作(如按动或误触动了不该动作的按钮)等情况下不至于出现系统控制失误及对设备或人身安全造成损害。
3、参数的易调整性好PLC控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灵活性好,容易通过修改程序或参数而改变系统的某些功能。例如,有的系统在一定情况下需要变动某些控制量的参数(如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等),在设计程序时必须考虑怎样编写才能易于修改。
4、程序要简练
编写的程序应尽可能简练,减少程序的语句,一般可以减少程序扫描时间,提高PLC对输入信号的响应速度。当然,如果过多地使用那些执行时间较长的指令,有时虽然程序的语句较少,但是其执行时间也不一定短。
5、程序的可读性好程序不仅仅给设计者自己看,系统的维护人员也要读。另外,为了有利于交流,也要求程序有较好的可读性。
可读性好的程序,包括设计者在内的工程师在相隔的时间较长后,再重新看该程序时,也能较快的掌握并上手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