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100个自动化技术重点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24-05-17):
掌握知识:100自动化技术重点问题解决办法
1.零序电流保护的各段保护范围是如何划分的?
零序电流I段躲过本线路末端接地短路流经保护的最大零序电流整定;不能保护线路的全长,但不应小于被保护线路全长的15%~20%;零序II段一般保护线路的全长,并延伸到相邻线路的I段范围内,并与之配合。零序III段是I、II段的后备段,并与相邻线路配合。

2.电动机运行中出现不正常声响原因是什么?
A:电气方面
(1)绕组接地或相间短路;

(2)绕组匝间短路;

(3)绕组或部分线圈的极性接错;

(4)缺相运行。

B:机械方面
(1)风扇叶片触碰端罩;

(2)轴承严重磨损或滚珠损坏;

(3)轴承内环与轴接触不牢;

(4)扫膛。

3.接通电源后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起动怎么办?
(1)用试电笔检查湘电源是否有电;

(2)检查电源开关是否良好;

(3)检查电动机熔断器;

(4)检查电动机接线板上接头;

(5)检查电动机是否断路;

(6)检查定转子绕组有无短路故障。

4.电动机不能采用直接起动方式起动怎么办?
(1)星一三角起动器;

(2)自藕变压器起动器;

(3)电阻、电抗降压起动。

5.哪些电气设备必须进行接地或接零保护?
(1)发电机变压器、高低压电器;

(2)电力设备传动装置;

(3)互感器二次线圈;

(4)配电盘和控制盘的框架。

6.什么叫接地短路电流?什么叫对地电压?
电气设备发生某相接地时,其接地部分与大电位等于零处的电位差;当发生接地短路时,通过接入点流入地中的短路电流。

7.错误操作隔离开关后应如何处理?
(1)错拉隔离开关时,刀闸刚离开静触头便发生电弧,这时立即合上,就可以消弧,避免事故,若刀闸已全部拉开,则不许将误拉的刀闸再合上;

(2)错拉隔离开关时,即使合错,甚至在合闸时发生电弧,也不准再拉开,因为带负荷刀闸会造成三相弧光短路。

8.倒顺开关的用途是什么?
主要是用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做正反转全压起动。

9.重复接地的作用是什么?
(1)降低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

(2)减轻零线断线时的危险。

10.变压器差动保护在变压器空载投入时民营检查哪些内容?
变压器的差动保护,在新安装时必须将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做5次空载试验。在作空载投入之前,应对二次接线进行检查,并确保正确无误。

空载投入试验应在变压器的大电源侧和低压侧进行,这是因为系统阻抗及变压器饿漏抗能起限制励磁涌流的作用,而大电源侧系统阻抗小,且一般变压器低压绕组绕在里面,漏抗较小,故在大电源和低压侧投入时涌流较大。在试验中,保护装置一次也不应动作,否则应增大继电器的动作电流。

11.电气设备过热有哪几种情况?
主要是电流产生的热量造成的包括以下几种:
(1)短路;

(2)过载;

(3)接触不良;

(4)铁芯发热;

(5)散热不良。

12.什么叫负荷率?怎样提高负荷率?
负荷率是一定时间内的平均有功负荷与最高有功负荷之比的百分数,用以衡量平均负荷与最高负荷之间的差异程度,要提高负荷率,主要是压低高峰负荷和提高平均负荷。

13.什么是保护接地?什么叫重复接地?
把变压器的低压侧中性点接地的配电系统中,将零线上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的配电系统中,将零线的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紧密联接;是将平时不带电的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通过接地体与大地紧密连接。

14.什么叫R、L、C并联谐振?
电阻、电感和电容相并联的电路,在一定频率的正弦电源作用下,出现电路端电压和总电流同相,整个电路呈阻性的特殊状态,这个状态叫并联谐振。

15.什么叫接地短路?
运行中的电气设备和电力线路,如果由于绝缘损坏而使带电部分碰触接地的金属构件或直接与大地发生连接时称接地短路。

16.什么叫变压器的利用率?
运行变压器的实际输出功率与其额定输出功率的比值。

17.怎样判别电气设备四种基本状态?
(1)“运行中”状态,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已合闸,电源与设备接通;

(2)“热备用”状态、断路器已断开,电源中断,设备停运,但断路器两边的隔离开关仍接通;

(3)“冷备用”状态,设备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已断开;

(4)“检修中”状态,设备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断开,并已悬挂标识牌,没有遮栏,同时接好地线。

18.怎样提高功率因数?
(1)尽量减少变压器和电动机的浮装容量;

(2)提高设备利用率减少空载运行;

(3)三角形接线电动机改为星形接线,人工调整,安装电容器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

19.怎样选择电容器组的接线方式?
应根据电容器的电压,保护方式和容量来选择。当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与网络额定电压一致时,采用三角形接线;当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低于网络额定电压时,采用星形接线。

20.什么是过流保护?
当线路上发生短路时,其重要特征是线路中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超过某一预定数值时,反应于电流开关而动作的保护装置。

21.二次回路包括哪些部分答:
A:按电源性质分:
(1)交流电流回路由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供电全部回路;

(2)交流电压回路,由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及三相五柱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供电的全部回路;

(3)直流回路,直流系统的全部回路;

B:按回路用途来分
(1)测量回路;

(2)继电保护回路。

22.什么是电容器?
电容器也称容电器,是一种静止的电器设备,可容纳电荷,当电荷向外释放时便形成电流是一种储能装置。

23.什么是电量、电流、电压、电阻、电路、电功率?
电量---物体所带电荷的数量称电量,单位为库伦;

电流---电荷在导体中定向移动就形成了电流,单位称安培,简称安。在1秒钟内通过;

导体截面积的电是为1库伦,其电流强度就是1安培;

电压---电路中某两点的电位差叫电压,单位为伏特;

电阻---电流在导体中的阻碍作用叫电阻。单位为欧姆;

电路---电流所通过的路径叫电路。电路由电压、电器、开关和连接导线四个基本部分组成;

电源是产生电能的装置;

电器有电灯泡、电风扇等;

连接导线用连接电源、电器和开关,并必须接成循环通路
电功率---表示单位时间内电做了多少功,简称功率,单位为瓦特。1小时消耗1千瓦的电能叫“1度电”。

24.什么是电动机?
电动机是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并输出机械能的电气设备。常用的是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各类棉纺机械都广泛应用电动机来驱动。

25.什么是接触器?接触器的作用是什么?
接触器是一种自动的电磁式开关,它通过电磁力的作用使触头闭合和断开,导致电流接通和断开。不仅如此,接触器还具有低压释放的功能,适用于频繁操作和运行距离控制。

26.什么是保险丝?
保险丝又叫熔断器或熔丝,它是一种有效的电器保护装置,可避免短路的损坏。

27.什么是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使利用电流效应,制成过载保护的电器。

28.计算机构成保护与原有继电保护有何区别?
主要区别在于原有的保护输入是电流、电压信号,直接在模拟量之间进行比较处理,使模拟量与装置中给定阻力矩进行比较7处理。

而计算机只能作数字运算或逻辑运算,首先要求将输入的模拟量电流、电压的瞬间值变换位离散的数字量,然后才能送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按规定算法和程序进行运算,且将运算结果随时与给定的数字进行比较,最后作出是否跳闸的判断。

29.什么是重合闸的后加速?
当线路发生故障时,保护按整定值动作,线路开关断开,重合闸马上动作。若是瞬时性故障,在线路开关断开后,故障消失,重合成功,线路恢复供电。

若是永久性故障,重合后,保护时间元件被退出,使其变为0秒跳闸,这便是重合闸动作后故障未消失加速跳闸,跳闸切除故障点。

30.什么叫接地线?
为防止电器绝缘损坏而遭触电,一般常用导线和大地连接起来,这根导线叫保护地线。

火线必须进开关,使开关处于分断状态,电器不带电。

32.什么是低压触电保护器?
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止低压触电的保护设备,如果在低压网络中发生触电事故或绝缘损坏漏电、它会立即发出警报信号或指令切断电源,人或设备得到保护。

33.什么是气间距?
为防止人体接近带电体或防止车辆等物体碰撞过分接近带电体,防止电气短路事故和因此而引起火灾,在带电体与地面之间,带电体与带电体,设备之间均需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4.什么叫安全电压?
人体与电接触时,对人体各部组织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电压为安全电压。

35.三相用电不平衡的危害?
由于三相电压不平衡在感应电动机的定子上将产生一个逆序旋转磁场,此时感应电动机在正逆两个磁场的作用下运行,因正序转磁场比逆转磁场大的多,故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按正序方向旋转但转子逆序阻很小,所以逆序电流较大,因有逆序电流和磁场的存在而产生较大的制动力距,将使功率减少。

36.什么是三电?
三电指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安全用电。

37.星一三角形(Y-△)降压起动?
对于额定电压380V时运行时为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在起动时,可先把定子绕组成星形,待启动结合后再接成三角形,这种方法称为星形一三角形降压起动。

38.什么叫大地?
当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接地电流就通过接地线和接地体流入地下,并向在地做半球形疏散。在靠近接地体的地方,半球面较小,电阻大,接地电流通过此处的电压降也大,其电位就高;在距离接地体较远的地方,半球面较大,电阻小,电压降也小,其电位也就低。以接地体为圆心,球形的半径约20m,其电位实际趋近于零,一般称为大地或地。

39.什么叫接地体?
与大地土壤直接接触的金属导体或金属导体组,叫做接地体或接地组。

40.什么叫接地线和接地装置?
连接电气设备接地部分与接地体的金属导体,称为接地线。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总称叫接地装置。

41.什么叫保护接零?
把是电气设备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电图电网的零线连接起来。

42.保护接零有何作用?
变压器或发电机接地的中性点叫做零点,与零点连接的导线叫做零线。保护接零线就是将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零线连接。而在1000V以下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中,一般不采用保护接地而采用保护接零。

43.接零的要点是什么?
(1)在同一系统中,严禁把一部分电气设备接地,而把另一部分电气设备接零,这是极不安全的;

(2)在三相四线制的零线上,不允许装设开关和熔断器;

(3)注意零线敷设质量,为防备出现零线断线故障,应装设足够的重复接地装置,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应不大于10欧姆;

(4)所有的电气设备接零线,应以并联方式联结,在接零碎于线或支线上;

(5)零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相线截面积的1/2。

44.什么是漏电保护器?
电气线路或电气设备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故障时会产生剩余电流,利用这种剩余电流来切断故障线路或设备电源的保护电器称之为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即统称为漏电保护器。

45.漏电保护常采用的三级保护方式是什么?
过流,接地,短路。

46.漏电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漏电造成后果是什么?
原因:绝缘损坏(包括老化,环境,机械,有毒气体);

后果:引发杂散电流,造成损耗,线损增大。

47.照明线路漏电的原因及检查漏电方法、步骤有哪些?
照明线路漏电有两条途径:
A:火线与零线间的绝缘电阻受损,而产生的火线与零线间漏电;

B:火线与地之间的绝缘受损而形成火线与地间漏电。

检查步骤可按下述进行:
(1)首先判断是否漏电。用摇表测绝缘电阻值的大小,或在被检查建筑物的总闸刀上接一电流表,取下所有灯泡,接通全部电灯开关,若电流表指针摆动,则说明有漏电;

(2)判断火线与零线间的漏电,还是火线与大地之间漏电或两者兼有。心接入电流表检查为例:切断零线,观察电流的变化,电流表指示不变,是火线与大地之间漏电。电流表指示为零,是火线与零线之间漏电。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明火线为零线,火线与大地之间均有漏电;

(3)确定漏电范围。取下分路短路器或拉开刀闸,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表明是总线漏电,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明总线与分路均有漏电;

(4)找出漏电点,按分支路线,拉开关,逐一排查,查找漏电点并排除。

48.漏电保护方式有哪些?
(1)全网总保护,是指在低压电网电源处装设保护器;

(2)对于移动电力设备,临时用电设备和用电的家庭,应安装末级保护;

(3)较大低压电网的多级保护。以上三种保护方式,漏电保护器动作后均自动切断供电电源。

49.电器安全用具包括什么?具体内容是什么?
(1)电气安全用具按功能分:操作用具和防护用具;

(2)操作用具包括:验电器、绝缘杆、绝缘夹钳;

(3)防护用具包括: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垫、绝缘台、遮栏、登高作业安全用具。
50.静电的危害有几种?
爆炸和火灾,电击,妨碍生产。

51.在拆动二次线时,应采取哪些措施?
拆动二次线时,必须做好记录;恢复时。应记在记录本上注销。二次线改动较多时,应在每个线头上栓牌。拆动或敷设二次电缆时,应还在电缆的首末端及其沿线的转弯处和交叉元件处栓牌。

52.什么叫短路?短路会造成什么后果?
两根电源线不经过负载而直接接触或碰触,这一现象叫做短路。短路会造成电气设备的过热,甚至烧毁电气设备引起火灾,同时短路电流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力,造成电气设备损坏。严重的短路事故,会破坏系统稳定以及浪费电能。

53.对安全电压值如何规定?
我国根据具体环境条件的不同,安全电压值规定为:
(1)在无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中为65伏;

(2)再有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36伏;

(3)再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12伏。

54.接地接零的安全要求有哪些?
(1)导电的连续性;

(2)连接可靠;

(3)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4)足够的导电性能和热稳定性能;

(5)零线要重复接地;

(6)防止腐蚀;

(7)防机械损伤;

(8)地下安装距离要符合有关要求;

(9)接地和接零线不能串联。

55.保证变压器正常运行包括哪些内容?
包括观察电流.电压.功率因数.油量.油色.温度指示.接点状态等是否正常,观察设备和线路有无破损,是否严重脏污,以及观察门窗.围栏等辅助设施是否完好,听声音是否正常,注意有无放电声响,闻有无焦糊味及其它异常气味。

56.什么是屏护?
屏护是采用屏护装置控制不安全因素,即采用遮拦.护罩.护盖.箱闸等把带电体同外界隔绝开来。

57.变压器油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自动空气断路器的作用是什么?
(1)变压器油的主要作用是冷却和绝缘;

(2)自动空气断路器又叫自动开关,是低压配电网路中重要的通断电路的装置,具有过流时限保护,短路瞬时保护和失压保护作用。

58.距离保护的起动元件采用负序、零序增量元件有何有点?
(1)灵敏度高;

(2)可见做振荡闭锁装置的起动元件;

(3)在电压二次回路断线时不会误动;

(4)对称分量的出现于故障的相别无关,故起动元件可采用单个继电器,因此比较简单。

59.高压电器设备主要包括哪些?
高压电器设备主要包括高压熔断器.高压隔离开关.高压负荷开关.高压断路器.高压开关柜和电力变压器。

60.电路是有什么组成的?
电路是电流所流经的路径,它由电源、负载、控制电器和保护电器、导线组成。

61.什么是欧姆定律?什么是交流电?
通过电阻元件的电流与电阻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而与电阻成反比即I=U/R;交流电是指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作周期性的变化的电动势。

62.保护装置符合哪些条件可评定位一类设备?
一类设备的所有保护装置,其技术状况良好,性能完全满足系统安全运行要求,并符合以下主要条件:
(1)保护屏、继电器、元件、附属设备及二次回路无缺陷;

(2)装置的原理、接线及定值正确,符合有关规定、条例的规定及反事故措施求;

(3)图纸资料齐全,符合实际;

(4)运行条件良好;

63.异步电动机的运转原理是什么?
异步电动机是得用磁场来工作的当电动机的定子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时,随着定子绕组中的三相电流不断的变化,它所产生的磁场也就在空间不断的旋转,因转子导线在磁场旋转过程中切割了磁力线,由于所有转子导线的两端分别被两个铜环连在一起,因而互相构成了闭合回路。

产生了转子电流,该电流在旋转磁场中受到电磁力,便对轴形成了电磁转矩,使转子顺着旋转磁场方向而转动。

64.常用的无纲绝缘材料有哪些?常用的有机绝缘材料有哪些?
云母、瓷器、石棉、大理石、玻璃等。橡胶、树脂、石英砂、蚕丝等。

65.对控制开关的检查项目及其内容有哪些?
(1)外壳清洁无油垢,完整无损;

(2)安装应牢固,操作时不活动;

(3)密封盖密封良好;

(4)各接线头联接应牢固,不松动,不锈蚀;

(5)转动灵活,位置正确,接触良好;

(6)打开密封盖,用手电筒照着检查,内部应清洁,润滑油脂不干燥,接触点无烧损。用绝缘棍试压触片,压力应良好。

66.火线进开关的重要性是什么?
安装照明线路时,灯的开关必须控制火线,这样能保证在开关断开时,电灯的灯头不带电,更换灯泡或检修灯头时就不会触电。

67.电动机发热严重的原因是什么?
(1)电源电网电压过低或过高,拖动机械卡住或润滑不良;

(2)电动机通风不好,风罩被花衣杂物塞住;

(3)转子断条;

(4)正反转频繁或启动次数过多;

(5)定转子相擦;

(6)定子绕组有小范围短路或定子绕组有局部接地。

68.常用的绝缘工具有哪些?
有绝缘棒、绝缘钳、橡皮绝缘手套和绝缘靴、橡皮毯和绝缘站台。

69.二极管的特性是什么?
二极管的特性是单向导通。

70.常见的防雷装置有哪些?
避雷针、避雷线、避雷网、避雷带、避雷器。

71.电动机绝缘等级分哪几种?其温度各为多少?
绝缘等级分:A级、E级、B级、F级、H级。
(1)A级允许极限温度105℃,温升为60℃;

(2)E级允许极限温度120℃,温升为75℃;

(3)B级允许极限温度130℃,温升为80℃;

(4)F级允许极限温度155℃,温升为100℃;

(5)H级允许极限温度180℃,温升为125℃。

72.手持电动工具有什么组成?
由驱动部分、传动部分、绝缘和机械防护部分。

73.照明方式一般分几种?
(1)一般照明;

(2)局部照明;

(3)混合照明。

74.照明开关的安装要求?
(1)扳把开关距地高度为1.2—1.4m,距门柜150—200mm;

(2)拉线开关为2.2—2.8m,距门柜150—200mm;

(3)暗装开关装牢在开关盒内,开关盒应有完整的盖板。

75.白炽灯、日光灯吊线截面不应小于多少?
不应小于0.75mm2。

76.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制动?
(1)机械制动;

(2)反接制动;

(3)能耗制动。

77.电动机轴承的加油要求?
对3000转/分的电动机,加油以2/3弱少为宜;对1500转/分的电动机,加油以2/3为宜;对1500转/分以上的电动机,一般加钙纳基脂高速黄油;对1000转/分以下低速电动机,通常加钙纳基脂黄油。

78.直流电和交流电有何区别?
直流电简称直流,指方向不随时间变化的电流。在恒定电阻的电路中,加上电压恒定的电源,便产生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电流。交流电简称交流,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

79.常见电路的保护装置有哪些?
欠压保护,短路保护,限位保护,过载保护,连锁保护。

80.拉线有哪几种形式?
(1)普通拉线;

(2)四方拉线;

(3)两侧拉线;

(4)过道拉线;

(5)共同拉线;

(6)V形拉线;

(7)弓形拉线。

81.什么情况需要定相?
(1)新投入的设备;

(2)两路或两路以上的进线电缆线路;

(3)两路以上的架空线路;

(4)两路的其中一路检修后;

(5)变压器检修后与另外的变压器进行并列运行时。

82.怎样区分运行中的线路与停用线路?
(1)开关状态;

(2)有无电压指示;

(3)信号灯显示情况;

(4)验电器直接观察。

83.设备和线路常见的故障种类?
(1)短路;

(2)断路;

(3)错误接线;

(4)错误操作。

84.选择导线有哪些基本要求?
(1)按允许载流量;

(2)按允许电压降选择;

(3)按机械强度选择。

85.接地方式有几种?有何作用?
(1)方式: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震接地、接零和重复接地等;

(2)作用:是保护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所以电器设备需要采取接地措施。

86.触电方式有哪几种?
分为单相触电,两相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

87.什么叫相间触电?
就是在人体与大地绝缘的时候同时接触两根不同的相线或人体同时接触电气设备不同相的两个带电部分,这时电流由一根相线经过人体到另一个相线。

88.什么是安全色?
安全色是表达安全信息含义的颜色,表达禁止、警告、指令、提示等。国家规定的安全色有红、蓝、黄、绿四种颜色。红色表示禁止、停止;蓝色表示指令、必须遵守的规定;黄色表示警告、注意;绿色表示指示、安全状态、通行。

89.线路间距是多少?
电力线路在通信线路上方,高压线路在低压线路上方。通讯线路与低压线路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1.5米;低压线路之间不得小于0.6米;低压线路与10KV高压线路之间不得小于1.2米;10KV高压线路与10KV高压线路之间不得小于0.8米。10KV接户线对地距离不小于4.0米;低压接户线对地距离不应小于2.5米;低压接户线跨越通车街道时,对地距离不应小于6米;跨越通车困难的街道或人行道时,不应小于3.5米。直接埋地电缆埋设深度不应小于0.7米。

90.什么是过载保护?
当线路或设备的载荷超过允许范围时能延时切断电源的一种保护。

91.消除静电危害的措施有几种?
接地法、泄露法、中和法和工艺控制法。

92.为什么输入端口的地址没有X8,X9?
三菱PLC的输入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都是以八进制进行编址的,所以只能是X0-X7,而没有X8,X9,X7后面的地址应该是X10。

93.PLC输出回路中需要加入保险丝吗?
PLC输出回路中需要加入保险丝,因为当负载一旦发生短路或故障时,容易烧坏触点或晶体管,还会烧坏输出电路所在的印制电路板,因此,需要在负载回路上加入起短路保护作用的保险丝。

94.FX2N PLC如果拔掉电池程序会不会丢失?
一般来说,因为PLC内部有充电电容,即使把电池拔掉,电容上充电电量也足够RAM内的数据保持一段时间,所以如果拔掉电池后在短时间内(通常5分钟)再将新电池换上去,程序是不会丢失的,如果拔掉电池长时间不更换新电池上去,程序则会丢失。

95.PLC的扫描周期是固定的,那么我怎么知道我写的程序超过固有的扫描周期呢,有什么方法知道 ,且怎么延长扫描周期呢?
如果要知道当前的扫描周期,可以直接从PLC的特殊寄存器D8010中读取;如果PLC里面有特殊存储器可以用来设定恒定扫描周期,那么只需要给这个特殊存储器中设定指定的数值,就可以改变扫描周期的时间。

96.输出输入端的那几个黑点端有什么用的?
输出输入端的那几个黑点端是为了配合PLC的整体结构而留下的空端子,内部没有接线,是无用的端子,不用做任何接线。空端子不能作接线端子使用,如果使用,会对PLC产生干扰。

97.FX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型号是什么?
FX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型号是SC-09电缆或者USB-SC09-FX电缆。SC-09为连接电脑串口用。USB—SC09—FX为连接电脑USB口用。

98.三菱PLC哪些编程软件可以通用?
FX-GPWIN 只适合FX系列PLC编程使用;GX-Developer适合FX, Q, A系列PLC编程使用 ;GX-WORK2适合FX , Q , L系列三菱PLC编程使用。

99.三菱PLC上的ERR灯一直亮红色,这是什么原因?
PLC ERR灯亮红色说明有故障,故障有可能是硬件故障,也有可能是程序故障,可以通过编程软件连接上PLC后,打开软件菜单的“诊断”里的“PLC诊断”中确认到底什么故障。

100.为什么说PLC系统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PLC硬件设计上,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开关量输入输出均采用光耦器件,PLC内部电路与外部电路之间做到了电隔离,较好地消除了外部电磁干扰对PLC内部所产生的影响。而且,PLC的电源线路与I/O回路还设计了多重滤波电路,如LC滤波器、RC滤波器、数字滤波器等,以减少高频干扰的影响。以上硬件设计,使得PLC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