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特殊寄存器列表M8000和D8000

楼主(2024-05-17):
软元件名注释
M8000RUN监视常开触点
M8001RUN监视常闭触点
M8002初始脉冲常开触点
M8003初始脉冲常闭触点
M8004错误发生
M8005电池电压不足
M8006电池电压不足锁存
M8007瞬间停止检测
M8008停电检测
M8009DC24V宕机
M801110ms时钟
M8012100ms时钟
M80131s时钟
M80141分时钟
M8015内置实时时钟
M8016内置实时时钟
M8017内置实时时钟
M8018内置实时时钟
M8019内置实时时钟
M8020零标志
M8021借位标志
M8022进位标志
M8023小数运算标志
M8024BMOV方向指定
M8025HSC模式
M8026RAMP模式
M8027PR模式
M8028FROM/TO指令允许中断
M8029指令执行完成
M8030电池LED熄灯指令
M8031非保持存储器全清除
M8032保持存储器全清除
M8033存储器保持停止
M8034全部输出禁止
M8035强制RUN模式
M8036强制RUN指令
M8037强制STOP指令
M8038参数设置
M8039恒定扫描模式
M8040转移禁止
M8041转移开始
M8042开始脉冲
M8043原点回归完成
M8044原点条件
M8045全部输出复位禁止
M8046STL状态动作
M8047STL监视有效
M8048报警器动作
M8049报警器有效
M8050I00□禁止(输入中断)
M8051I10□禁止(输入中断)
M8052I20□禁止(输入中断)
M8053I30□禁止(输入中断)
M8054I40□禁止(输入中断)
M8055I50□禁止(输入中断)
M8056I6□□禁止(定时器中断)
M8057I7□□禁止(定时器中断)
M8058I8□□禁止(定时器中断)
M8059计数器中断禁止
M8060I/O配置错误
M8061PLC硬件错误
M8062PLC/PP通信错误
M8063串行通信错误(ch1)
M8064参数错误
M8065语法错误
M8066梯形图错误
M8067运算错误
M8068运算出错锁存
M8069I/O总线检查
M8070并联链接 主站时驱动
M8071并联链接 子站时驱动
M8072并联链接 运行中时为ON
M8073并联链接 M8070/M8071设置不良
M8074RAM文件寄存器使用模式
M8075采样跟踪准备开始指令
M8076采样跟踪执行开始
M8077采样跟踪执行中监视
M8078采样跟踪执行完成监视
M8079跟踪次数超出512次时为ON
M8090BKCMP 块比较信号
M8091COMRD,BINDA 输出字符数切换信号
M8099高速环形计数器运行
M8105Flash存储器写入中
M8107软元件注释登录确认
M8109输出刷新错误
M8120通信设置保持用
M8121RS232C发送待机中
M8122RS232C发送标志
M8123RS232C接收完成标志
M8124RS232C载体接收中
M8126全局信号(ch1)
M8127接通请求握手信号(ch1)
M8128接通请求错误标志(ch1)
M8129超时判定
M8130HSZ 表比较模式
M8131HSZ 表比较执行完成标志
M8132HSZ,PLSY 速度模型模式
M8133HSZ,PLSY 速度模式完成
M8138HSCT执行完成标志
M8139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执行中
M8151变频器通信中(ch1)
M8152变频器通信错误(ch1)
M8153变频器通信错误(ch1)
M8154IVBWR指令错误(ch1)
M8156变频器通信中(ch2)
M8157变频器通信错误(ch2)
M8158变频器通信错误(ch12)
M8159IVBWR指令错误(ch2)
M8160XCH的SWAP功能
M81618位处理模式
M8162高速并列链接模式
M8164FROM,TO指令传送点数可变模式
M8165SORT2 降序排序
M8167HKY HEX数据处理功能
M8168SMOV的HEX处理功能
M8170输入X000 脉冲捕捉
M8171输入X001 脉冲捕捉
M8172输入X002 脉冲捕捉
M8173输入X003 脉冲捕捉
M8174输入X004 脉冲捕捉
M8175输入X005 脉冲捕捉
M8176输入X006 脉冲捕捉
M8177输入X007 脉冲捕捉
M8178并联链接通道切换
M8179简易PLC间链接通道切换
M8183数据顺控错误(主站)
M8184数据顺控错误(1站)
M8185数据顺控错误(2站)
M8186数据顺控错误(3站)
M8187数据顺控错误(4站)
M8188数据顺控错误(5站)
M8189数据顺控错误(6站)
M8190数据顺控错误(7站)
M8191数据顺控执行中
M8198C251,C252,C254用1倍频/4倍频
M8199C253,C255用1倍频/4倍频切换
M8200C200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1C201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2C202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3C203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4C204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5C205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6C206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7C207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8C208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9C209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0C210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1C211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2C212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3C213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4C214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5C215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6C216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7C217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8C218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9C219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0C220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1C221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2C222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3C223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4C224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5C225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6C226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7C227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8C228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9C229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0C230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1C231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2C232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3C233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4C234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5C235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6C236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7C237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8C238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9C239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0C240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1C241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2C242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3C243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4C244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5C245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6C246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7C247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8C248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9C249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0C250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1C251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2C252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3C253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4C254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5C255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304
M8306进位
M8316I/O非安装指定出错
M8318BFM初始化失败
M8322FX3UC-32MT-LT-2机型辨别
M8323内置CC-Link/LT配置请求
M8324内置CC-Link/LT配置完成
M8328指令不执行
M8329定位指令异常完成
M8330DUTY 定时时钟输出1
M8331DUTY 定时时钟输出2
M8332DUTY 定时时钟输出3
M8333DUTY 定时时钟输出4
M8334DUTY 定时时钟输出5
M8336DVIT 中断输入指定有效
M8338PLSV 加减速运行
M8340Y000用脉冲输出中监视
M8341Y000用清除信号输出功能
M8342Y000用原点回归方向指定
M8343Y000用正转极限
M8344Y000用反转极限
M8345Y000用近点DOG信号逻辑取反
M8346Y000用零点信号逻辑取反
M8347Y000用中断信号逻辑取反
M8348Y000用定位指令驱动中
M8349Y000用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M8350Y001用脉冲输出中监视
M8351Y001用清除信号输出功能
M8352Y001用原点回归方向指定
M8353Y001用正转极限
M8354Y001用反转极限
M8355Y001用近点DOG信号逻辑取反
M8356Y001用零点信号逻辑取反
M8357Y001用中断信号逻辑取反
M8358Y001用定位的指令驱动中
M8359Y001用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M8360Y002用脉冲输出中监视
M8361Y002用清除信号输出功能
M8362Y002用原点回归方向指定
M8363Y002用正转极限
M8364Y002用反转极限
M8365Y002用近点DOG信号逻辑取反
M8366Y002用零点信号逻辑取反
M8367Y002用中断信号逻辑取反
M8368Y002用定位的指令驱动中
M8369Y002用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M8370Y003用脉冲输出中监视
M8371Y003用清除信号输出功能启用
M8372Y003用原点回归方向指定
M8373Y003用正转极限
M8374Y003用反转极限
M8375Y003用近点DOG信号逻辑反转
M8376Y003用零点信号逻辑反转
M8377Y003用中断信号逻辑反转
M8378Y003用定位指令驱动中
M8379Y003用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M8380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1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2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3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4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5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6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7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8高速计数器功能更改用触点
M8389外部复位输入逻辑切换
M8390C244用功能切换
M8391C245用功能切换
M8392C248,C253用功能切换
M8393延迟时间设置用触点
M8394HCMOV中断驱动触点
M83981ms环形计数器
M8401RS2发送待机标志(ch1)
M8402RS2发送标志(ch1)
M8403RS2接收完成标志(ch1)
M8404RS2载体检测标志(ch1)
M8409RS2接收超时(ch1)
M8421RS2发送待机标志(ch2)
M8422RS2发送标志(ch2)
M8423RS2接收完成标志(ch2)
M8424RS2载体检测标志(ch2)
M8426全局ON(ch2)
M8427接通请求发送中(ch2)
M8428接通请求出错标志(ch2)
M8429接通请求大小切换(ch2)
M8438串行通信错误(ch2)
M8449特殊块错误标志
M8460DVIT Y000用户中断输入指令
M8461DVIT Y001用户中断输入指令
M8462DVIT Y002用户中断输入指令
M8463DVIT Y003用户中断输入指令
M8464DSZR,ZRN Y000清除信号软元件启用
M8465DSZR,ZRN Y001清除信号软元件启用
M8466DSZR,ZRN Y002清除信号软元件启用
M8467DSZR,ZRN Y003清除信号软元件启用
M8484扩展总线异常发生时强制停止
M8489特殊参数错误
D8000看门狗定时器
D8001PLC类型以及系统版本
D8002存储器容量
D8003存储器类型
D8004错误M编号
D8005电池电压
D8006电池电压不足检测等级
D8007瞬间停止检测
D8008停电检测时间
D8009DC24V宕机模块编号
D8010扫描当前值
D8011MIN扫描时间
D8012MAX扫描时间
D8013
D8014
D8015
D8016
D8017
D8018
D8019星期
D8020输入滤波器调整
D8021输入滤波器调整
D8028Z(Z0)寄存器的内容
D8029V(V0)寄存器的内容
D8030模拟音量1号
D8031模拟音量2号
D8039恒定扫描时间
D8040ON状态编号1
D8041ON状态编号2
D8042ON状态编号3
D8043ON状态编号4
D8044ON状态编号5
D8045ON状态编号6
D8046ON状态编号7
D8047ON状态编号8
D8049ON状态最小编号
D8060I/O配置错误非安装起始编号
D8061PLC硬件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2PLC/PP通信错误的出错代码
D8063并联链接/RS232C通信的出错代码
D8064参数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5语法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6梯形图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7运算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8运算出错发生步号锁存
D8069M8065~7的错误发生步号
D8070并联链接错误判定时间 500ms
D8074采样剩余次数
D8075采样次数的设置(1~512)
D8076采样周期
D8077触发指定
D8078触发条件元素编号设置
D8079采样数据指针
D8080位软元件号 No.0
D8081位软元件号 No.1
D8082位软元件号 No.2
D8083位软元件号 No.3
D8084位软元件号 No.4
D8085位软元件号 No.5
D8086位软元件号 No.6
D8087位软元件号 No.7
D8088位软元件号 No.8
D8089位软元件号 No.9
D8090位软元件号 No.10
D8091位软元件号 No.11
D8092位软元件号 No.12
D8093位软元件号 No.13
D8094位软元件号 No.14
D8095位软元件号 No.15
D8096字软元件号 No.0
D8097字软元件号 No.1
D8098字软元件号 No.2
D8099高速环形计数器
D8101PLC类型以及系统版本
D8102存储器容量
D8107软元件注释登录数
D8108特殊模块连接台数
D8109输出刷新错误发生Y编号
D8120通信格式
D8121站号设置
D8122RS232C发送数据剩余数
D8123RS232C接收数据数
D8124首(8位)初始值STX
D8125终端(8位)初始值ETX
D8127接通请求用起始编号指定
D8128接通请求数据数指定
D8129超时判定时间
D8130高速比较表计数器 HSZ
D8131高速模式表计数器 HSZ,PLSY
D8132高速模式频率(下)HSZ,PLSY
D8133高速模式频率(上)HSZ,PLSY
D8134高速模式目标脉冲数(下)
D8135高速模式目标脉冲数(上)
D8136输出脉冲数(下)PLSY,PLSR
D8137输出脉冲数(上)PLSY,PLSR
D8138HSCT 表计数
D8139执行中指令数
D8140至Y000的输出脉冲数(下)
D8141至Y000的输出脉冲数(上)
D8142至Y001的输出脉冲数(下)
D8143至Y001的输出脉冲数(上)
D8150变频器通信响应等待时间(ch1)
D8151变频器通信中步编号(ch1)
D8152变频器通信出错代码(ch1)
D8153变频器通信错误步锁存(ch1)
D8154IVBWR 错误发生参数(ch1)
D8155变频器通信响应等待时间(ch2)
D8156变频器通信中步编号(ch2)
D8157变频器通信出错代码(ch2)
D8158变频器通信错误步锁存(ch2)
D8159IVBWR 错误发生参数(ch2)
D8164FROM,TO指令传送点数指定
D8166特殊块错误发生状况
D8169访问权限状态
D8173相应站编号设置
D8174通信子站设置状态
D8175刷新范围设置
D8176相应站编号设置
D8177通信子站数设置
D8178刷新范围设置
D8179还原次数
D8180监视时间
D8182Z1寄存器的内容
D8183V1寄存器的内容
D8184Z2寄存器的内容
D8185V2寄存器的内容
D8186Z3寄存器的内容
D8187V3寄存器的内容
D8188Z4寄存器的内容
D8189V4寄存器的内容
D8190Z5寄存器的内容
D8191V5寄存器的内容
D8192Z6寄存器的内容
D8193V6寄存器的内容
D8194Z7寄存器的内容
D8195V7寄存器的内容
D8201当前链接扫描时间
D8202最大链接扫描时间
D8203数据顺控错误数(主站)
D8204数据顺控错误数(1站)
D8205数据顺控错误数(2站)
D8206数据顺控错误数(3站)
D8207数据顺控错误数(4站)
D8208数据顺控错误数(5站)
D8209数据顺控错误数(6站)
D8210数据顺控错误数(7站)
D8211数据传送出错代码(主站)
D8212数据传送出错代码(1站)
D8213数据传送出错代码(2站)
D8214数据传送出错代码(3站)
D8215数据传送出错代码(4站)
D8216数据传送出错代码(5站)
D8217数据传送出错代码(6站)
D8218数据传送出错代码(7站)
D8300显示器模块控制软元件(D)
D8301显示器模块控制软元件(M)
D8302显示语言
D8303LCD对比度
D8310RND随机数产生用数据
D8312运算出错发生步锁存
D8314M8065~7 错误发生步
D8316非安装I/O编号指定指令步
D8318BFM初始化功能错误发生模块号
D8319BFM初始化功能错误发生BFM号
D8330DUTY 定时时钟输出1扫描数计数
D8331DUTY 定时时钟输出2扫描数计数
D8332DUTY 定时时钟输出3扫描数计数
D8333DUTY 定时时钟输出4扫描数计数
D8334DUTY 定时时钟输出5扫描数计数
D8336DVIT用中断输入指定
D8340Y000用当前值
D8342Y000用偏置速度
D8343Y000用最高速度
D8345Y000用爬行速度
D8346Y000用原点回归速度
D8348Y000用加速时间
D8349Y000用减速时间
D8350Y001用当前值
D8352Y001用偏置速度
D8353Y001用最高速度
D8355Y001用爬行速度
D8356Y001用原点回归速度
D8358Y001用加速时间
D8359Y001用减速时间
D8360Y002用当前值
D8362Y002用偏置速度
D8363Y002用最高速度
D8365Y002用爬行速度
D8366Y002用原点回归速度
D8368Y002用加速时间
D8369Y002用减速时间
D8370Y003用当前值
D8372Y003用偏置速度
D8373Y003用最高速度
D8375Y003用爬行速度
D8376Y003用原点回归速度
D8378Y003用加速时间
D8379Y003用减速时间
D8393延迟时间
D8395源代码信息、块口令状态
D8396CC-Link/LT设置信息
D8398环形计数器
D8400RS2 通信格式(ch1)
D8402RS2 发送数据剩余点数(ch1)
D8403RS2 接收点数监视(ch1)
D8405RS2 通信参数显示(ch1)
D8409RS2 超时时间设置(ch1)
D8410RS2 首(ch1)
D8412RS2 终端(ch1)
D8414RS2 接收总数(接收数据)(ch1)
D8415RS2 接收总数(计算结果)(ch1)
D8416RS2 发送总数(ch1)
D8419RS2 运行模式(ch1)
D8420RS2 通信格式(ch2)
D8421计算机链接(ch2) 站号设置
D8422RS2 发送数据剩余点数(ch2)
D8423RS2 接收点数监视(ch2)
D8425RS2 通信参数显示(ch2)
D8427接通请求起始编号指定(ch2)
D8428接通请求数据数指定(ch2)
D8429RS2 超时时间设置(ch2)
D8430RS2 首(ch2)
D8432RS2 终端(ch2)
D8434RS2 接收总数(接收数据)(ch2)
D8435RS2 接收总数(计算结果)(ch2)
D8436RS2 发送总数(ch2)
D8438串行通信错误2(ch2) 出错代码
D8439RS2 运行模式(ch2)
D8464DSZR,ZRN Y000清除信号软元件指定
D8465DSZR,ZRN Y001清除信号软元件指定
D8466DSZR,ZRN Y002清除信号软元件指定
D8467DSZR,ZRN Y003清除信号软元件指定
D8489特殊参数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