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PLC如何与安川机器人进行EtherNetIP通讯?

楼主(2024-05-17):
前序
EtherNet/IP 协议作为工业以太网三剑客之—,目前已经已成为成熟最完整的工业协议之—,今天我们就来讲下汇川PLC如何与安川机器人进行EtherNetIP通讯。
一、 机器人侧EtherNetIP 设定
1.按面板【主菜单】键并给机器人控制器接通电源,进入维护模式
2.将机器人安全模式设为管理模式及以上
3.选择【系统】中的【设置】
4.选择【选项功能】进入
5.选择【EtherNet/IP(CPU基板)】详细
6.点击[详细]
7.再【EtherNet/IP(CPU基板)】界面,选择【适配器】详细
8.【适配器】设置为使用;INPUT/OUTPUT SIZE中设定输入/输出字节数;举例设定为101、102、103。按【回车键】
9.进入EIP设定界面,继续按【回车键】
10.点击【是】确认修改
11.继续按【回车键】
12.继续按【回车键】
13.点击【是】确认修改
14.进入外部IO设定界面,分配模式选择【自动】;按【回车键】继续
15.进入外部IO(输入)界面,按【回车键】继续
16.进入外部IO(输出)界面,按【回车键】继续
17.点击【是】确认修改,EIP设定完毕
*这里需要注意 机器人EtherNetIP网口IP需同PLC、PC端设为同一网段二、 机器人EtherNetIP EDS文件保存1.选择【外部储存】,点击保存
2.选择【EDS/GSD文件保存】
3.按【选择键】选中,点击回车键
4.点击【是】确认修改,ESD文件保存完毕
三. 机器人侧EtherNetIP EDS文件修改
*(YRC1000micro/1100micro适用,YRC1000不需要修改)*
四. 设备连接示意图
五. PLC设定 InoProShop软件进行组态设定 1.打开InoProShop软件,选择【文件】→【新建工程】
2.选中PLC型号(AM401-CPU1608TP/TN)→创建名称与选择文件位置→选择【确定】进行工程创建
3.选择【工具】→【设备库】
4.选择【安装】,添加EtherNetIP远程从站
5.选择安川机器人生成的EtherNetIP EDS文件→选择打开
6.安装机器人生成的EtherNetIP EDS文件等待安装完成→点击关闭
7.双击【网络组态】PLC→进入【Network configuration】界面→单击PLC设备
8.在弹出的界面中勾选【EtherNet/IP主站】
9.选择【网络设备列表】界面→双击导入的机器人设备,从而将设备加入到网络组态中
10.双击【Device】→点击【扫描网络】
11.选中扫描出的PLC→点击【确定】
12.绿灯亮起表示已组态软件已连接上PLC
13.双击【Ethernet_A】→选择Interface后【……】→选择eth0所对应的IP:192.168.1.88(默认)→点击【确认】
14.双击【EtherNetIPMaster_A】→确认【自动重新建立连接】已勾选
15.双击EtherNetIP从站【YRC1000micro EtherNet/IP (TM)】→ 在【通用-地址设置】中填入机器人EIP网口IP地址
16.选择【连接】界面→第一条默认的连接是从ESD文件中加载的默认连接。无需更改
17.选择【 EtherNet/IP IO映射】界面→将更新变量设置为【启动2(总是在总线任务周期中)】
18.在确认组态软件已连接上PLC的情况下,将工程进行【编译】→【登录到】→【是,确认下载】→【启动】
19.左侧【YRC1000micro EtherNet/IP (TM)】从站模块为绿色, 则代表机器人与PLC网络连接成功
六、 机器人与PLC 联动测试1.选择【 EtherNet/IP IO映射】界面,找到如%QB1字节,为PLC输出信号,在【准备值】中更改IO状态为TRUE,点击【写入值】进行IO状态写入
2.写入信号状态的同时,示教器对应的外部输入信号有信号,通信连接成功
延伸小知识:PLC-Recorder专业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可以高速采集汇川PLC内的信息,助力设备和通讯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