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AB综合 | PLC与触摸屏时间同步

楼主(2024-05-18):
前言:时间就是效率,体现在工业控制中,就要求时间精准,以AB触摸屏操作为例,其监视与控制的数据基本上都是来自PLC,若二者之间的时间不一致、不同步,容易引起一些误操作、误判断。那么,本文将介绍如何实Logix5000控制器与AB触摸屏时间同步的方法。

同步方法

1. 以触摸屏时间为基准,同步PLC时间

2. 以PLC时间为基准,同步触摸屏时间

测试环境

1. FactoryTalk View ME 10

2. Studio 5000 v30

3. Studio 5000 Logix Emulate v30

触摸屏同步PLC时间的方法

1. 在Studio 5000中,新建一个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UDT_DateTime,7个DINT数据类型,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毫秒,详见下图.

2. 在控制器标签域里,新建一个变量HMISynDateTime,数据类型为UDT_DateTime,用来存储触摸屏写过来的时间.

3. 新建一个ME项目TimeSyn,在左侧目录树,打开System目录,点击Global Connection(全局连接),在弹出的窗口,将Date and Time Output Interval(seconds)修改为1,意思是日期时间改变间隔为1s,在Date and Time选项里,按照下图,将Year、Month等变量一一对应连接到PLC里的HMISynDateTime年月日时分秒.

4. 编写程序,使用SSV指令,将触摸屏写过来的时间HMISynDateTime,去修改PLC CPU的系统时间,这样就实现了触摸屏系统时间与PLC系统时间同步.

5. 在触摸屏的画面Main,新建6个“数据显示”,分别连接系统时间Year、Month、DayOfMonth、Hour、Minute、Second变量,详见下图.

6. 测试效果,运行PLC和触摸屏程序,修改电脑时间(相当于修改了触摸屏时间,因为本文是在电脑上模拟运行ME项目,电脑相当于实体触摸屏),观察到PLC时间也随之改变,说明触摸屏时间同步了PLC时间.

PLC同步触摸屏时间的方法

1. 在控制器标签域里,新建一个变量PLCDateTime,数据类型为UDT_DateTime.

2. 编写程序,使用GSV指令,将获取的PLC系统时间存储到PLCDateTime,然后去同步触摸屏时间.

3. 在ME项目里,打开System目录,点击Global Connection(全局连接),在弹出的窗口,将Date and Time Output Interval(seconds)修改为1,意思是日期时间改变间隔为1s,在Date and Time选项里,按照下图,将Remote Year、Month等变量一一对应连接到PLCDateTime的年月日时分秒.

4. 测试效果,运行PLC和触摸屏程序,修改PLC日期和时间,观察到触摸屏的日期时间也随之变化,说明PLC时间同步了触摸屏时间.

结束语:至此,AB Logix5000控制器与AB触摸屏时间同步的两种方法就介绍完了,虽然本文是在电脑与仿真器中实现的,但是实体PLC与实体触摸屏时间同步的方法也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