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两伺服轴同步用MC_GearIn就可以搞定

楼主(2024-05-18):
MC_GearIn指令通常用于运动控制系统中,它允许一个主轴(Master Axis)与一个或多个从轴(Slave Axis)建立齿轮耦合关系。在大多数运动控制系统中,MC_GearIn指令支持多个从轴与同一个主轴建立齿轮关系。

然而,具体支持多少个从轴取决于控制系统的设计和性能。有些系统可能只支持一个从轴与主轴的齿轮耦合,而有些高级系统可能支持多个从轴同时与主轴耦合。

MC_GearIn指令通常支持多个从轴与主轴的齿轮耦合关系,但具体支持数量取决于控制系统的设计和性能。

MC_GearIn指令原理
MC_GearIn指令通常用于运动控制系统中,特别是在需要两个或多个轴以特定的比率(或称为“齿轮比”)一起运动时。这种指令允许一个轴(通常称为“主轴”)以其自身的速度移动,而另一个或多个轴(通常称为“从轴”)则以与主轴成比例的速度移动。
具体来说,MC_GearIn指令会:
接收主轴和从轴的定义。
接收齿轮比(即主轴和从轴之间的速度比例)。
当主轴开始移动时,从轴会按照设定的齿轮比开始移动。
如果主轴的速度改变,从轴的速度也会相应改变,以保持齿轮比。

实例编程
假设我们正在使用一个基于Codesys或类似的运动控制系统,并且我们有两个轴:Axis_1(作为主轴)和Axis_2(作为从轴)。我们想要让Axis_2以Axis_1的一半速度移动。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伪代码示例,用于说明如何使用MC_GearIn指令:

// 初始化变量
GearRatio := 0.5; // 设定齿轮比为0.5,意味着从轴速度是主轴速度的一半

// 调用MC_GearIn指令
MC_GearIn(
    MasterAxis := Axis_1, // 定义主轴
    SlaveAxis := Axis_2,  // 定义从轴
    GearRatio := GearRatio // 设定齿轮比
);

// 假设在某个地方,我们让主轴以100单位/秒的速度移动
Axis_1.Speed := 100;
Axis_1.StartMotion();
//Axis_1.StartMotion()是一个自己做的功能,包括轴MC_JOG点动、还有定位MC_MoveAbsolute以及MC_MoveVelocity等
// 此时,从轴Axis_2会自动以50单位/秒的速度(主轴速度的一半)开始移动
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化的示例,实际的运动控制系统可能会有更多的参数和设置需要考虑。此外,不同的控制系统和编程语言可能会有不同函数名称,但基本的原理应该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