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IF和CASE指令配套使用在复杂控制流程迎刃而解

楼主(2024-05-18):
在PLC编程中,IF 语句用于基于条件来控制程序流程。虽然具体的语法和关键字可能因不同的PLC制造商和编程软件而异,但IF 语句的基本逻辑是相似的。
以下是一个典型的PLC IF 语句的示例,以结构化文本(Structured Text,ST)或类似于PASCAL的PLC编程语言为例:
IF Condition THEN
    // 当Condition为真时,执行这里的代码
    DoSomething;
END_IF;
如果PLC支持更复杂的条件结构,你可能会看到ELSE和ELSIF(或ELSEIF)的使用:
IF Condition1 THEN
    // 当Condition1为真时,执行这里的代码
    DoSomething1;
ELSIF Condition2 THEN
    // 当Condition1为假且Condition2为真时,执行这里的代码
    DoSomething2;
ELSE
    // 当Condition1和Condition2都为假时,执行这里的代码
    DoSomethingElse;
END_IF;

在PLC编程中虽然CASE语句不像在高级编程语言(如C、C++、Java等)中那样普遍,但一些PLC编程环境或特定的PLC编程语言确实支持类似的功能,用于根据变量的值来执行不同的代码块。这种结构通常被称为CASE、SELECT、SWITCH或类似的名称。

在支持CASE语句的PLC编程环境中,你可以使用它来根据一个表达式的值来执行不同的动作或代码块。下面是一个示例,展示了如何在假设的PLC编程语言中使用CASE语句:
// 假设 Value 是一个整数变量
CASE Value OF
    1:
        // 当 Value 等于 1 时,执行这里的代码
        DoSomethingForOne;
    2:
        // 当 Value 等于 2 时,执行这里的代码
        DoSomethingForTwo;
    3 TO 5:
        // 当 Value 在 3 到 5 之间时,执行这里的代码
        DoSomethingForThreeToFive;
    ELSE:
        // 当 Value 不在上面的任何范围内时,执行这里的代码
        DoSomethingElse;
END_CASE;
上面的示例是伪代码,用于说明CASE语句的一般结构。

IF和CASE配合使用:
IF Condition AND NOT RunningFlag THEN
RunningFlag:=TRUE;
Value:=1;
CASE Value OF
1:   //执行第一步流程动作,当然内部仍然可以嵌套IF语句

IF Condition1  THEN
Value:=10;
END_IF
10:  //执行第二步流程动作,为今后可能增加流程预留步空间

IF Condition2 THEN
Value:=20;
END_IF
20:  //执行第三步流程动作

IF Condition3 THEN
Value:=30;
END_IF
30:  //执行第四步流程动作

IF Condition4 THEN
Value:=40;
END_IF
......
......
......
N+10:  //执行第M步流程动作

IF ConditionN THEN
Value:=N+20;
END_IF
ELSE
//执行错误程序
END_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