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4-05-18):
MC_GearInDyn指令(在某些PLC系统中可能被称为MC_GearIn或其他类似名称)通常用于启动齿轮传动或轴同步的动态控制。以下是MC_GearInDyn指令的详解:
功能:MC_GearInDyn指令允许用户设定一个引导轴(Master Axis)和一个或多个跟随轴(Follower Axes),并通过设置传动比(Gear Ratio)来确保它们之间的动态同步。这意味着当引导轴移动时,跟随轴会按照设定的传动比进行移动,以保持同步。
参数设置:
引导轴和跟随轴:用户需要在指令中指定哪个轴是引导轴,哪些轴是跟随轴。
传动比:传动比定义了引导轴和跟随轴之间的速度关系。例如,如果传动比设置为2:1,那么当引导轴移动一个单位距离时,跟随轴将移动两个单位距离。
其他动态参数:可能还包括一些与动态性能相关的参数,如加速度、减速度、最大速度等。这些参数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进行调整。
应用:MC_GearInDyn指令在需要高精度同步控制的场合非常有用。例如,在包装机械、纺织机械、印刷机械等设备中,经常需要多个轴同时运动并保持同步。通过使用MC_GearInDyn指令,可以确保这些轴在启动、停止或变速时都能保持精确的同步。
操作注意事项:
在使用MC_GearInDyn指令之前,需要确保PLC系统已经正确配置并初始化了相关的轴参数。
在设置传动比时,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需求和机械结构进行合理的选择。
直线插补应用
y比如横向坐标是X轴,纵向坐标是Y轴
如果要实现第一条线段插补运动需要做四个步骤:
1、功能块实例化
XY_Interpolation:MC_GearinDyn;
2、两轴耦合
XY_Interpolation.Master :=X_Axis;
XY_Interpolation.Slave :=Y_Axis;
XY_Interpolation.Execute:=TRUE;
3、设定传动比Gear Ratio
第一条斜率就是Y/X=5/10
XY_Interpolation.GearRatio=5/11
如果X轴方向相反,就给GearRatio乘以负一
4、通过MC_MoveRelative指令控制X轴走到11
Y轴以5/10的传动比将和X轴同步走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