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语言编写一个伺服全闭环定位功能块(FB) ...
用ST语言编写一个伺服全闭环定位功能块(FB)

楼主(2024-05-18):
ST是一种高级编程语言,用于PLC编程,它允许使用类似于高级编程语言的结构和语法来编写逻辑控制。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ST语言编写的伺服全闭环定位功能块(FB)的示例。这个示例是基于假设的,实际编写时需要根据具体的伺服驱动器和PLC型号进行适配。
FUNCTION_BLOCK FB_Servo_Positioning
VAR_INPUT
Enable : BOOL; // 使能位
SetPosition : REAL; // 设定位置
MaxSpeed : REAL; // 最大速度
Acceleration : REAL; // 加速度
Deceleration : REAL; // 减速度
StopAtSetPosition : BOOL; // 是否在设定位置停止
END_VAR
VAR_OUTPUT
ActualPosition : REAL; // 实际位置
PositioningDone : BOOL; // 定位完成标志
Error : INT; // 错误代码
END_VAR
VAR
ServoControl : POINTER TO FB_ServoControl; // 指向伺服控制FB的指针
PositioningActive : BOOL; // 定位是否激活
LastPosition : REAL; // 上一次的位置
Velocity : REAL; // 当前速度
Distance : REAL; // 需要移动的距离
TimeSinceStart : TIME; // 从开始定位到现在的时间
MaxTime : TIME := T#10s; // 最大定位时间
END_VAR
// 初始化
IF NOT PositioningActive AND Enable THEN
// 计算需要移动的距离
Distance := SetPosition - ActualPosition;
// 初始化伺服控制参数
ServoControl.SetVelocity(MaxSpeed);
ServoControl.SetAcceleration(Acceleration);
ServoControl.SetDeceleration(Deceleration);
// 开始定位
PositioningActive := TRUE;
TimeSinceStart := #0;
END_IF;
// 定位过程中
IF PositioningActive THEN
// 获取实际位置和速度
ActualPosition := ServoControl.GetActualPosition();
Velocity := ServoControl.GetActualVelocity();
// 更新已经过去的时间
TimeSinceStart := TimeSinceStart + #1ms; // 假设每次循环是1ms
// 检查是否到达设定位置
IF ABS(Distance - (SetPosition - ActualPosition)) < 1e-3 THEN // 假设位置精度为0.001
// 停止伺服
ServoControl.Stop();
// 设定完成标志
PositioningDone := TRUE;
// 清除定位激活状态
PositioningActive := FALSE;
ELSIF TimeSinceStart > MaxTime THEN
// 超出最大定位时间,设置错误
Error := 1; // 超出时间错误
// 停止伺服
ServoControl.Stop();
// 清除定位激活状态
PositioningActive := FALSE;
END_IF;
END_IF;
// 停止定位
IF NOT Enable THEN
// 停止伺服
ServoControl.Stop();
// 清除定位激活状态
PositioningActive := FALSE;
END_IF;
// 输出错误代码(如果有的话)
IF Error <> 0 THEN
// 错误处理
END_IF;
// 其他逻辑...
上述代码中的FB_ServoControl应该是一个已经定义好的伺服控制功能块(FB),其中包含了对伺服驱动器进行速度、加速度、减速度设置和启动、停止等控制的方法。你需要根据你的伺服驱动器文档和PLC编程环境来定义和调用这些方法。
此外,这段代码没有包括任何错误处理逻辑,这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必要的。你还应该确保所有的输入参数都是有效的,并考虑各种可能的异常条件。
最后,你需要根据你的PLC型号和编程环境来配置功能块(FB)的属性和接口,并且在实际部署之前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
非标自动化设备开发流程
欧姆龙PLC资料下载页面
台达PLC资料下载页面
西门子PLC资料下载页面
三菱PLC资料下载页面
2018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机器人亮相比武
看KUKA机器人剔猪骨,学西门子S71200和机器人通讯编程
到底是先学三菱PLC,还是西门子PLC?
自动化技术人员的未来
学会功能块FB,编写大型复杂PLC程序更简单
用这种方法在博图V13分分钟创建几千个PLC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