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在不停机的情况下修改程序 ...
西门子S7-200 smart在不停机的情况下修改程序

楼主(2024-05-19):
西门子S7-200 smart一般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都会先停机再运行,造成很大的不便。
如下:
只有点击“是”,程才可以下载。同时会造成CPU停机。
通过“调试”菜单的“在运行中编辑”,可以实现不停机更新PLC程序。
点击后,弹窗
选择是:
提示运行模式下更改程序的风险,一般要做确认,因此时系统不会停机。
点击“上传”:
上传完毕后,鼠标指示后面有个图标。
点击监控程序段,检查CPU程序与PC程序是否一致。
然后删除“V300.1”,必须在非监控状态下修改。
修改完成后,点击'运行中编辑“,出现在运行模式下编辑程序的对话框,选择”下载并退出运行模式编辑。
此时就在线更新了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