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ENET-L/FX5U以太网连接西门子WinCC

楼主(2024-05-19):
该模块现在已经在市面上使用了很久,主要使用方式大概有三种:这三种方式使用的通讯协议也不尽相同,第一种主要是TCP MELSOFT连接,必须使用CH3/CH4通道,用于连接编程软件读写程序。第二种主要是TCP/UDP MC协议连接,常用于连接其他品牌触摸屏或者上位机组态软件等。第三种是固定缓冲区通讯,主要是编写梯形图进行收发数据。
FX3U-ENET-L模块使用时需要先用一个小软件FX Configurator-EN-L进行设置参数,主要是模块号,IP地址,通讯协议等,目前该软件还是英文版,对于初次使用者使用时很不方便,本小编在看该模块使用手册时发现手册里面有中文截图,所以猜测三菱技术部已经有中文版,无奈他们还没有挂到三菱官方网页。
该文是本小编去客户现场调试后总结的经验,难免有错误之处,欢迎留言指出。
===========================================================================
1,西门子WinCC以太网连接三菱FX3U-ENET-L
首先进行FX3U-ENET-L参数设置,模块号为0,其他设置如下图,其他参数默认即可:
操作设置:
打开设置:
2,WinCC连接驱动添加FX系列,TCP连接,IP和端口两边对应设置,其他使用默认参数即可。如下图:
3,现场遇到一个问题,如果多次断线后,会出现PLC再也连接不上WinCC,只能断电重启PLC才能再次连上WinCC。假如设备交给客户,客户肯定不能接受这样处理断线故障,所以需要解决该断线重连故障。经过测试,重新初始化该模块可以解决该问题。
具体解决方法:
FX3U-ENET-L出现错误时可以执行再初始化并熄灭错误指示灯。经过测试再初始化后可以马上与WinCC通讯。
如果多次断线后以太网模块出现既不报警也不能通讯的情况下,经过与客户工程师探讨后做出以下解决方案。即需要PLC和WinCC做一个标志位判断。如果该通讯标志位出现异常,则表示PLC模块与WinCC连接中断,再执行再初始化程序即可。
4,初始化时用到的主要缓冲,具体缓冲需要查看手册,如下图:
以下是测试梯形图,小编已经在客户现场亲测,可以清除错误并再初始化。
===================================================================================
1,西门子WinCC与FX5U内置以太网通讯
FX5U参数设置:
基本设置:
连接对象的详细设置:
2,WinCC参数设置
由于WinCC设备驱动更新较慢,在添加连接驱动时并没有三菱FX5U的连接驱动。经过测试选择Q系列PLC驱动可以通讯,必须使用UDP协议。小编查手册发现FX5U对外开放的SLMP协议和Q系列的MC协议的3E帧几乎是一样儿一样儿滴,换了一个马甲而已。
如下图是FX5U的SLMP手册截图。
下面是WinCC参数设置
===========================================================================
完
===========================================================================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