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 Portal HMI 动画之水平移动

楼主(2024-05-19):
概述
本例将介绍在西门子 TIA Portal HMI 中水平移动动画的一种实现方法。要求当按下启动按钮后,出租车从画面的左侧向画面右侧行驶,到达右侧后出租车回到左侧又重新向右侧行驶,当按下停止按钮,出租车回到画面左侧并停止行驶。
第1步:
添加 PLC 设备,选择西门子 S7-1200 CPU 1214C,设置IP地址:192.168.18.18,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2步:
添加一个全局数据块,命名为:GdbMoveData,在该数据块中添加一个启动变量 start,一个停止变量 stop,一个运行或移动变量 move。
第3步:
在循环组织 OB Main 中用 LAD 语言编写一段启保停程序。
按下启动按钮 start,置位输出变量 move,按下停止按钮 stop,复位输出变量 move。
第4步:
添加 HMI 设备,选择西门子 TP700 精智面板,设置IP地址:192.168.18.3,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5步:
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建立 HMI 和 PLC 之间的数据连接。
可以在 HMI 项目树中的连接中看到具体信息,也可以在此处新建连接。
第6步:
添加 HMI 变量,可以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快速添加。
注意此处添加了一个名称为MoveHMI的内部变量,该变量用来驱动出租车水平移动动画运行。
第7步:
在变量表中选择 GdbMoveData_move,在其属性标签中添加事件属性,即当 GdbMoveData_move 输出值变化时,不管从 0 到 1 还是从 1 到 0,将把内部变量 MoveHMI 的值更改为 0,将控制画面中的出租车返回画面左侧。
第8步:
在 HMI 中设计出租车水平移动画面,并为画面中的各个控件添加对应的变量和属性。
为出租车另外添加一个图片副本,设置完属性后将两个出租车图片重合。
为启动按钮添加鼠标事件,按下置位 start,释放复位 start。
为停止按钮添加鼠标事件,按下置位 stop,释放复位 stop。
为状态指示灯添加动画外观属性,出租车移动时绿色闪烁。
为画面中靠下的出租车图片添加水平移动属性,驱动变量选择 MoveHMI,值范围选择 0-100,和下面步骤中介绍的在画面加载时生成的模拟变量相对应。
为画面中靠下的出租车图片添加可见性,当输出变量 move 置位时,即出租车移动时可见。
为画面中靠上的出租车图片添加可见性,当输出变量 move 复位时,即出租车不移动时可见。
将两张出租车图片重合。
为画面添加事件属性,当画面加载时,为变量 MoveHMI 生成一个模拟值,范围定义为 0-100,值3即为移动速度,值越大出租车移动速度越快。
第9步:
出租车水平移动功能测试。按下启动按钮,出租车从画面的左侧向画面右侧行驶,到达右侧后出租车回到左侧又重新向右侧行驶,当按下停止按钮,出租车回到画面左侧并停止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