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 Portal HMI 动画之旋转运动

楼主(2024-05-19):
概述
本例将介绍在西门子 TIA Portal HMI 中旋转运动动画的一种实现方法。本例以风机、搅拌器和传送带为例,按下启动按钮开始转动,按下停止按钮停止转动。
第1步:
添加 PLC 设备。
选择西门子 CPU 1214C。
设置 IP 地址:192.168.18.18。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启用时钟存储器字节,选择 1Hz 时钟触发 HMI 中的控制旋转动画的内部变量循环加 1,即 1->2->3->4->1,用作图形列表的控制变量。
第2步:
添加 HMI 设备。
选择西门子 TP700 精智面板。
设置 IP 地址:192.168.18.3。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3步:
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建立 HMI 和 PLC 之间的数据连接。
第4步:
添加 HMI 变量,PLC 变量可以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快速添加。手动添加内部变量,内部变量 CtrlVarPub 作为控制旋转动画的公共变量,变量 CtrlVarPub 将值分别传递给需要旋转的设备的控制变量。
第5步:
编写控制旋转运动的VB脚本。
本例只添加了风机、搅拌器和传送带的脚本,如果有更多旋转设备,复制黏贴代码即可。不喜欢使用脚本的朋友可以参照前面的文章中介绍的模拟变量控制的方法。
第6步:
在 HMI 默认变量表中选择心跳时钟变量Clock_1Hz,添加事件属性,当数值更改时,调用以上步骤中编写的VB脚本。
第7步:
创建图形列表,以下图形可以从西门子图形库中找到,也可以自行设计。本例选择了四个不同角度的图形,如果需要更高的动画精度,则需要添加更多角度的图形。
图形列表 1 - 风机。
图形列表 2 - 搅拌器。
图形列表 3 - 传送带。
第8步:
1.添加 HMI 画面。
画面内容参见下图,设备动画部分选择图形 I/O 域控件。
2.为心跳时钟指示添加外观属性。
3.为计数 I/O 域添加过程变量,将显示 CtrlVarPub 旋转动画控制变量的值的动态变化过程。
4.为风机图形 I/O 域添加过程变量和图形列表 1。
5.为风机启动按钮添加鼠标单击事件属性,即当鼠标按下时置位风机使能旋转内部变量,在实际项目中将使用风机运行反馈信号取代之。
6.为风机停止按钮添加鼠标单击事件属性,即当鼠标按下时复位风机使能旋转内部变量,在实际项目中将使用风机运行反馈信号取代之。
搅拌器和传送带的配置方式与风机相同,此处不在赘述。
第9步:
测试旋转动画功能。启动 PLC 仿真和 HMI 仿真。按下启动按钮设备开始转动,按下停止按钮,设备停止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