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楼主(2024-05-20):
PLC顺序控制设计法中步与动作的概念

1.  步

顺序控制设计法最基本的思想是将系统的一个工作周期的划分为若干个顺序相连的阶段,这些阶段称为步(Step),可以用编程元件,(例如辅助继电器M和顺序控制继电器S)来代表各步。步是根据输出量的状态变化来划分的,在任何一步之内,各输出量的ON/OFF状态不变,但是相邻两步输出量总的状态是不同的,步的这种划分方法使代表各步的编程元件的状态与各输出量的状态是之间有着极为简单的逻辑关系。

送料小车开始停在左测限们开关X2处(见图17),按下起动按钮X0,X2变为ON,打开贮料斗的闸门,开始装料,同时用定时器T0定时,10s后关闭贮料斗的闸门,Y0变为ON,开始右行,碰到限位开关X1后停下来卸料(Y3为ON),同时用定时器T1定时;5s后Y1变为ON,开始左行,碰到限位开关X2后返回初始状态,停止运行。

根据Y0~Y3的ON/OFF状态的变化,显然一个工作周期可以分为装料,右行、卸料和左行这4步,另外还应设置等待起动的初始步,分别用M0~M4来代表这5步,图17左上部是小车运动的空间示意图,左下部是是有关编程元件的波形图(时序图),右边是描述该系统的顺序功能图,图中用矩形方框表示步,方框中可以用数字表示该步的编号,一般用代表该步的编程元件的元件的元件号作为步的编号,如M0等,这样在根据顺序功能图设计梯形图较为方便。

2.初始步

与系统的初始状态相对应的步称为初始步,初始状态一般是系统等待起动命令的相对静止的状态。初始步用双线方框表示,每一个顺序功能图至少应该有一个初始步。

3.活动步

当系统正处于某一步所在的阶段时,该步处于活动状态,称该步为“活动步”。步处于活动状态时,相应的动作被执行:处于不活动状态时,相应的非存储型动作被停止执行。

4.与步对应的动作或命令

可以将一个控制系统划分为被控系统和施控系统,例如在数控车床系统中,数控装置是施控系统,而车床是被控系统。对于被控系统,在某一步中要完成某些“动作”(action);对于施控系统,在某一步中则要向被控系统发出某些“命令”(command)。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命令或动作统称为动作,并用矩形框中的文字或符号表示,该矩形框应与相应的符号相连。

如果某一步有几个动作,可以用图18中的两种画法来表示,但是并不隐含这些动作之间的任何顺序。说明命令的语句应清楚地表明该命令是存储型的还是非存储型的。例如某步的存储型命令“打开1号阀并保持”,是指该步为活动步时打开,该步为不活动时继续打开;非存储型命令“打开1号阀”,是指该步为活动步时打开,为不活动步时关闭。

除了以上的基本结构之外,使用动作的修饰词(见表1)可以在一步中完成不同的动作。修饰词允许在不增加逻辑的情况下控制动作。例如,可以使用修饰词L来限制配料阀打开的时间。
表1 动作的修饰词
N
非存储型
当步变为不活动步时动作终止
S
置位(存储)
当步变为不活动步时动作继续,直到动作被复位
R
复位
被修饰词S,SD,SL,或DS起动的动作被终止
L
时间限制
步变为活动步时动作被起动,直到步变为不活动步或设定时间到
D
时间延迟
步变为活动步时延迟定时器被起动,如果延迟之后步仍然是活动的,动作被起动和继续,直到步变不活动步
P
脉冲
当步变为活动步,动作被起动并且只执行一次
SD
存储与时间延迟
在时间延迟之后动作被起动,一直到动作被复位
DS
延迟与存储
在延迟之后如果步仍然是活动的,动作被起动直到被复位
SL
存储与时间限制
步变为活动步时动作被起动,一直到设定的时间到或动作被复位

在图17中,定时器T0的线圈应在M1为活动步时“通电”,M1为不活动步时断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T0的线圈相当于步M1的一个动作,所以将T0作为步M1的动作来处理。步M1下面的转换条件T0由在指定时时间到时闭合的T0的常开触点提供。因此动作框中的T0对应的是T0的线圈,转换条件T0对应的是T0的常开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