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博途中实现S7-1200与S7-200smart以太网通讯 ...
温故而知新--博途中实现S7-1200与S7-200smart以太网通讯测试

楼主(2024-05-20):
因S7-200 smart无法与wincc直接通讯,一般都需要采用pc-access smart或者kepware等OPC软件实现,为此便于直接采集S7-200 smart的数据,我们首先用s7-1200将数据采集,然后wincc直接读取1200的数据。
首先我们将s7-200的数据存放在VD0~开始的寄存器里面。
比如:
设SR20的IP地址为192.168.0.52
其次我们在博途中编写通讯程序,博途集成了S7通讯,这里采用的是S7-1200控制器,IP地址为192.168.0.50
点击组态配置:
读取区域是指向S7-200 smart的V区。
这里的DB1.DBX0.0指向S7-200 smart的V0.0开始的寄存区。
存储区域是只将s7-200 smart的数据存在S7-1200的DB16.DBX0.0开始的数据块内。
这是交换数据的频次。这个可以修改。
测试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s7-200 smart的VD0传输到了S7-1200的DB16.DBD0;s7-200 smart的VD4传输到了S7-1200的DB16.DB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