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24-05-20):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变频器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非常重要,也是学习PLC课程中必学的课程之一。正反控制、调速控制、调速控制、恒速控制等线路设计中,功能参数非常多,在几十上百个参数中,大部分可采用出厂初始参数外,还有一些参数与实际生产情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必须进行设置和调试。
变频器参数设定不当,易造成控制失败,启动不起来,或者运行过程中导致跳闸从而不能正常满足PLC学习或者工作生产。以下参数基本会用得到:
一、电机参数设定
可根据使用电机铭牌的额定电压与额定电流在变频器中设定参数,与其对应。
1、运转方向:主要用来设定是否禁止反转。
2、停机方式:用来设定是否刹车停止还是自由停止。
3、电压上下限:根据设备电机电压设定极限,避免烧坏电机。
二、 加减速时间
1、加速时间:加速时间是从其启动频率到运行频率的时间。
2、减速时间:可以设定电机从运行频率到停止所需时间。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设置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设置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三、 偏置频率
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I
四 、转矩提升
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
五、 转矩
是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经CPU进行转矩计算,其可对加减速和恒速运行时的冲击负载恢复特性有显著改善。
驱动转矩功能提供了强大的起动转矩,在稳态运转时,转矩功能将控制电动机转差,而将电动机转矩设置在最大设定值内,当负载转矩突然增大时,甚至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也不会引起变频器跳闸。
六、电子热过载保护
这是为了保护电动机过热而设置,它是变频器内CPU根据运转电流值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升,从而进行过热保护。
七、 加减速模式选择
变频器一般有线性、非线性和S三种曲线,通常大多选择线性曲线;非线性曲线适用于变转矩负载,如风机等;S曲线适用于恒转矩负载,其加减速变化较为缓慢。
八 、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
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能还可作限速使用。
调节方式:
1、面板调速:可以通过面板的按键调节频率。
2、传感器控制:可以通过传感器的电压或电流变化作为信号输入来控制频率。
3、通讯输入:与PLC等上位机控制其频率。
九、频率设定信号增益
此功能仅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它是用来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10v)的不一致问题;同时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如10v、5v或20mA),求出可输出f/V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外部设定信号为0—5v时,若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将增益信号设定为200%即可。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福利来了!各大品牌PLC资料免费领取!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项目经验 |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干货!常见的PLC程序实例详解,多级传送带控制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总结!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和三个控制环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万用表怎么测实际电流电压?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PLC中断功能有什么用?如何理解!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