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步进驱动器原理 |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楼主(2024-05-20):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很多工控朋友和PLC自动化从业者都知道步进电机,但也有部分PLC入门学员不明白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一个步进驱动器,而不是像普通电机那样直接插入电源就可以使用,今天带大家了解步进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的结构:
步进驱动器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环形分配器,另一部分是功率放大。
环形分配器:要是接收3种信号分别为:脉冲信号,方向信号,脱机信号。然后再对脉冲信号进行分配,去控制功率放大器相应的晶体管导通,然后使步进电机的线圈得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步进电机要运转那么必须要输入脉冲,如果没有脉冲,步进电机是不动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驱动器来给步进电机的各项绕组依次通电。
方向信号:要控制AB通电的相序,A-B顺时针,B-A逆时针
脱机信号:步进电机停止时,AB线圈有一相得电,得电的功能使转子锁住,使转子不能动,需要收去拨动转子的时候,需要给脱机信号,使AB相绕组完全断电,转子处于自由转动状态。
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和PLC之间的连接:
步进驱动器首先要外接直流电源24~28V,一端要连步进电机,另一端作输入信号也就是控制信号,步进电机接受外部信号的结构是采用光电隔离的,比如:PLC的脉冲信号送到驱动器内部,我们要使PLC产生脉冲只需要让Y0不断的接通与截止就可以产生。
当Y0导通的时候电流从CP+流进去,通过限流电阻,二极管,再经过CP-,再通过COM端回到电源的负端,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回路。这样的话发光二极管就导通,晶体管也会被导通就会产生一个高电平1,如果截止就会产生一个低电平0。这样当Y0不断接通与截止,并且通过这个电路就可以把脉冲从外部设备送到驱动器中。然后环形分配器收到这个脉冲,再对脉冲信号进行分配。控制步进电机的绕组依次得电。所以步进电机在旋转的时候必须要有脉冲,如果没有脉冲,那么步进电机就会处于停止状态。方向信号与脱钩信号也是同样的道理。
步进驱动器有关细分的装置步进驱动器有关细分的设置
什么叫细分?
为了提高步进电动机控制的精度,现在的步进驱动器都有细分的功能,所谓细分,就是通过驱动器中电路的方法把步距角减小。
比如把步进驱动器设置成5细分,假设原来步距角1.8°那么设成5细分后,步距角就是0.36°。也就是说原来一步可以走完的,设置成细分后需要走5步。
设置细分时要注意的事项:
1、一般的情况下,细分数不能设置的过大,
因为在控制脉冲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细分越大,电机的转速越慢,而且电机的输出力矩减小。
2、驱动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不能太高,一般不超过2KHz,否则电机输出的力矩迅速减小。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表:
一般步进电动机的细分表在驱动器上可以直接看到。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福利来了!各大品牌PLC资料免费领取!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三相异步电动机全压起动控制线路举例
●如何用PLC实现步进电机的直接控制
●项目经验 |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收藏向!新手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干货!常见的PLC程序实例详解,多级传送带控制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总结!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和三个控制环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万用表怎么测实际电流电压?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PLC中断功能有什么用?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