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 | 万用表怎么测实际电流电压?

楼主(2024-05-20):
万用表怎么测实际电流电压?
电工常用到的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其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它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
测试前,需要准备以下东西 :
1、普通 5 号或 7 号电池一节(图片为 5 号电池);
2、二极管一个(图片为 1N4007 );
3、10K 电阻一个(图片为精密电阻 10K 欧);
4、100K 电阻一个(图片为精密电阻 100K欧);
5、三极管一个(图片为 9015,PNP 型);
6、9V 电池一个(图片为 6F22 ,9V 方形,叠层电池);
7、这个比对大小用,大家略过;
8、家里普通电源插座一个。
一、直流电压部分
1、直流 20V档,测量 9V电池:
A、功能旋钮拨到 DCV 20 处,黑表笔插 COM(最下),红表笔插 VΩmA(中间孔);
B、红表笔接电池正极,黑表笔接电池负极;
C、在屏幕上直接读数,如图示值,该电池电压为9.63V。
D、该表有自动极性显示功能,当表笔接错电池极性时,会在前面显示负号,如图显示为-9.63V,表笔接错极性,不会损坏仪表,请放心测量。
2、直流电流2000mV档,测量5号电池;
A、功能旋钮拨到DCV2000m处,黑表笔插COM(最下),红表笔插WQmA(中间孔);
B、红表笔接电池正极,黑表笔接电池负极;
C、在屏幕上直接读数,如图示值,该电池电压为1613mV,请注意,此处的单位是mV。
二、交流电压部分
A、功能旋钮拨到ACV750处(因为家里插座电压大于220V,所以要拔到750V这档),这类电压危险,请测量时小心,以免电到或损坏仪表;
B、黑表笔插 COM (最下),红表笔插 VΩmA(中间孔);
C、请红黑表笔接到待测量插座,交流电压无极性,所以正反接表笔时,不会显示负号;
D、如图所示,显示 231V ,即为此时家里电压的数值,其值一般在 200V~240V 之间,一般白天电压稍高,晚上用电高峰时,电压稍低。
1、测量一般设备的耗电情况
A、功能旋钮拨到 DCA 20m处,黑表笔插 COM (最下),红表笔插 VΩmA(中间孔);
B、打开另一台万用表的电池仓,取出电池,将电池与电池扣的一极(任一极)分离,另一极保持不动;
C、将红表笔接分离出来的电池扣,将黑表笔接分离出来的电池电源极;
D、将待测量仪表开机,为了检测方便,在连接表笔前开机,也可以;
E、此时测量的万用表,将显示被测仪表的耗电流, 图中为 2.66mA ,以电池电压为 10V,则该仪表的耗电为P=UI=10V*2.66mA=0.0266VA ,不到 0.03W ;
2、测量一般电池的短接放电电流
A、功能旋钮拨到 10A 处,黑表笔插 COM(最下),红表笔插 10A(最上孔);
B、红黑表笔分别接电池的正负极,极性如果接反,仪表将显示负号,但不影响测量值,也不会损坏仪表。
C、此测量方式, 因为电池放电电流大, 长期测量会对电池有损伤,请尽量缩短测量时间,最长不宜超过 10 秒钟。
三、电阻测量部分
1、测量 10KΩ时
A、功能旋钮拨到Ω 20K 处,黑表笔插 COM (最下),红表笔插 VΩmA(中间孔);
B、红黑表笔分别接电阻的 2只此脚即可;
C、注意,要接触紧; 另外测量大电阻时,请不要用手碰触到电阻脚或表笔针,以免引入测量误差。
D、如图示,显示的是 10.01K Ω
2、测量 100KΩ时
A、功能旋钮拨到Ω 200K 处,黑表笔插 COM (最下),红表笔插 VΩmA(中间孔);
B、红黑表笔分别接电阻的 2 只此脚即可;
C、注意,要接触紧;另外测量大电阻时,请不要用手碰触到电阻脚或表笔针,以免引入测量误差。
D、如图示,显示的是 100.1K Ω
四、二极管测量
A、功能旋钮拨到二极管(二极管符号,介于 200 和 hFE 之间)处,黑表笔插 COM(最下),红表笔插VΩmA(中间孔);
B、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 (阳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阴极) ;
C、当极性接入正常时,显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降;
D、如图此 1N4004 的管为硅二极管,导通压降为 594mV ;
E、极性接错时,将显示溢出,二极管反向截止。
五、三极管测量
A、功能旋钮拨到 hFE 处,hFE 为三极管放大倍数的简称;
B、将三极管对好 NPN 或 PNP,并选择合适的 EBC 插入;
C、图片所示, 9015 为 PNP 管,所以插入三极管插座的 PNP 极性的 EBC 三极中;
D、液晶显示 417,为此管子的 hFE 参数;
E、太短的引脚,或拆机件,可能会因插不到底而不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