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 |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楼主(2024-05-20):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PLC中,输出线圈指令是指逻辑串输出指令。基本逻辑指令中常开接点和常闭接点,作为使能的条件,在语法上和实际编程中都可以无限次的重复使用。
直接重复使用线圈都是优先取最后一个状态,这需要前面的线圈不影响输出状态。所以不能重复使用,否则程序容易出错。
如图1和2所示。
1:输出线路未重复使用
图2:输出线路未重复使用
图1所示,输出线圈Q0.0是单一使用,表示I0.0和I0.1两个常开接点中任何一个闭合,输出线圈都得电输出。
图2所示,输出线圈Q0.0是重复使用,在网络1和网络2中重复使用两次,目的和图1所示一样,要求I0.0和I0.1两个常开接点中任何一个闭合,输出线圈得电输出。
首先需要肯定是图2所示的程序在语法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Q 0.0重复使用的输出线圈中,真正有效的是网络2,网络1是多余的、无效的。也就是说,I 0.0无论是闭合还是断开,都对Q0.0不起作用,Q0.0是否得电是由I0.1决定的。
这是因为PLC在一个扫描周期中,PLC输出点的刷新是在程序执行完毕后执行的,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即使I0.0闭合,I 0.1断开,在PLC程序执行网络1时,输出点Q0.0映像存储器为1,在执行网络2时,输出点Q0.0映像存储器又变为0。程序执行完毕,PLC输出点才执行刷新,最终输出点Q0.0失电不输出。同理,在一个扫描周期中,I0.0断开,I0.1闭合,输出点Q 0.0映像存储器最终为1,在PLC输出点执行刷新时,输出点得电输出。因此,图2所示的程序中,对Q 0.0起作用的只是I 0.1。
因此,在PLC编程时,重复使用数出线圈。尽管在语法上是正确的,但是应该避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