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楼主(2024-05-20):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继电器与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继电器和接触器都是电磁式开关电器,但前者属于工作在控制回路中的开关电器,而后者属于工作在主回路中的开关电器。
■ 继电器
继电器的定义:继电器是一种自动电器,它适用于远距离接通和分断交、直流小容量控制电路,并在电力驱动系统中供控制、保护及信号转换用。控制继电器的输入量通常是电流、电压等电量,也可以是温度、压力、速度等非电量,输出量则是触点动作时发出的电信号或输出电路的参数变化。继电器的特点是当其输入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序时,输出量才会发生阶跃性的变化。
1、用单字母表示时,用K
2、用双字母表示时,有:
KA----瞬时、有或无继电器、交流继电器
KL----闭锁接触继电器、双稳态继电器
KM----接触器
KP----极化继电器
KR----簧片继电器、逆流继电器
KT----延时、有或无继电器
■ 接触器
接触器的定义:接触器分为交流接触器(电压AC)和直流接触器(电压DC),它应用于电力、配电与用电场合。接触器广义上是指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
1、接触器的图形符号如下图所示,文字符号为KM。
(a)线圈(b)主触点(c)辅助触点
2、接触器的接线方法
▲自锁
▲互锁
■ 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区别
1、作用不一样:
继电器的首要作用是信号检测、传递、转换或处置用的,它通断的电路电流一般较小,一般用在控制电路里,控制弱信号。
接触器首要作用是用来接通或断开主电路的。主电路是指一个电路工作与否是由该电路是不是接通为标志。主电路概念与控制电路相对应。一般主电路通过的电流比控制电路大。
容量大的接触器一般都带有灭弧罩。继电器的触头容量一般不会逾越5A,小型继电器的触头容量一般只需1A或2A,而接触器的触头容量最小的也有9A;接触器的触头一般有三对主触头(主触头都是常开触头)另外还有几对辅佐触头。
而继电器的触头一般不分主辅;继电器的触头有时是成对设置的,即常开触头和常闭触头组合在一起,而接触器不成对设置;继电器关于特定的需要,会与其它设备组合规划成时间继电器、计数器,压力继电器等等,有附加功用,而接触器一般没有。
2、触头开闭不一样:
另外接触器用来接通或断开功率较大的负载,用在(功率)主电路中,主触头可以带有连锁接点以表明主触头的开闭情况。而继电器一般用在电器控制电路中,用来扩展微型或小型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以驱动较大的负载。
如可以用继电器的触点去接通或断开接触器的线圈。一般继电器都有较多的开闭触点,当然继电器通过恰当的接法还可以完结某些格外功用,如逻辑运算等。
3、灭弧装置一个有一个没有:其实看接触器和继电器,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接触器都有灭弧装置,而继电器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