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智能相机IS2000与三菱PLC走MC协议通讯设置详细步 ...
康耐视智能相机IS2000与三菱PLC走MC协议通讯设置详细步骤及案例详解

楼主(2024-05-20):
1. IS2000(SLMP扫描界面)设置如下:
控制器类型:PLC型号
IP地址:PLC地址
主机端口:16进制下的PLC通讯端口
2、IS2000设备寻址界面设置如下:
六大控制块存放区域根据PLC设定,偏移量及设备数可更改。
3.打开GX WORKS软件,选择新建工程,点击“确定”,界面如下:
4.点击“连接目标”,再双击Connection:
5、连接目标设置如下,点击“可编程控制器直接连接设置”,弹出如下小图画面,选择PC与PLC通讯方式(本例选择以太网):
6、点击“通信测试”,弹出成功连接PLC提示
7、在“工程”栏选择”PLC参数”,弹出“Q参数设置”界面,选择“内置以太网端口设置”栏,进行PLC的IP地址设定:
8、点击“打开设置”,弹出如下截图。设置MC通讯协议及通讯端口(注意十进制和十六进制)
9、点击“监视开始按钮”
,在点击“写入按钮”
。弹出在线数据操作,点击“参数+程序”,再点击“执行”。
10.重启IS2000后,点击联机:
11、打开PLC监视窗口(在线——监视——软元件/缓冲存储器批量监视),监视所设定的寄存器地址:
12、PLC的控制块和状态块
13.PLC的发送和接收区
案例:切换Job说明
(1)先给PLC脱机(此案例中给控制块从D4000开始,因此给D4000的bit7置1,即可使相机出现通信联机状态)
(2)切换job信号(本案例从03.job切换05.job,PLC输入块从D4020开始,当前打开的是03.job,因此D4020区是二进制0011。切换到05.job应该将D4020改为二进制0101)
切换前:
切换后:
(3)使切换指令生效(作业ID的指令在D4000的bit4里面,将D4000.4置1)
(4)在将D4000.7复位,恢复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