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工业网络:工业以太网环网技术

楼主(2024-05-20):
↑ 点击上方
“智能制造之家”
关注我们
会员可进入会员下载专区获取相关资料,非会员请按文末规则获取~
写在前面
大家好,我是小智,智能制造之家号主~
前面我们整体解读了工业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和工业无线:
最详细的工业网络通讯技术与协议总结解读(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无线)
也解读了PROFINET、Ethernet/IP、Modbus TCP、EtherCAT等7种主流工业以太网:
技术解读PROFINET、Ethernet/IP等7种主流工业以太网
同时还介绍了各种工业协议与工业网络相关的知识:
工业以太网解读:西门子PROFINET的三种通信模式
RS232,RS485,RJ45以及Modbus协议超全解析
工控协议解读之EtherCAT协议硬核分析
TIAV17+S7-1200:解析最新西门子S7CommPlus协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工业以太网技术当中的环网~
环网技术
随着九十年代工业现场总线技术的快速兴起,通过通信连接大大的简化了机器设备的接线工作。早期阶段的工业设备通常组成线性拓扑,所有的状态、控制和诊断数据沿着一根电缆进行传送,网络的设计和连接相对比较简单。而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如今 PLC 控制器已经全面支持工业以太网,并且越来越多的工业网络设备的加入进来,网络变得愈发复杂。在工业现场,如果采用线性拓扑网络的某个节点发生了问题,随后的设备就会完全的断开,造成通信的中断。而针对工业技术对控制网络可靠性的高要求, 工业以太网的环网技术应运而生。
环网技术的优点如下:
· 可以快速检测网络错误并重新自动配置网络。
· 可以在小型和大型网络中实施使用。
· 清晰且结构简单的网络接线。
· 工厂可以在运行期间进行扩展工作。
· 标准化的协议确保了来自不同制造商设备的兼容性。
工业以太网为什么需要环网技术呢?或者说,以太网为什么不能直接连成环路呢?
这是因为以太网直接连接成环路,广播的数据包会在广播域中上大量的复制,这样会使网络中充斥着广播数据,大规模耗用链路带宽,使得正常数据不能得到有效传输,也会导致交换机的 MAC 地址表震荡, 造成交换机资源被占用,导致死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网络风暴"。
所以,以太网的环路拓扑,必须依靠环网协议来堵塞一个端口,所有的数据通过另外的端口收发,实际上仍然维持一个线性的状态,一旦转发数据的链路发生故障,就会打开堵塞的端口保证数据传输。
从环网发生故障,到备用端口打开,通讯恢复转发的时间我们一般称之为环网的重构时间。重构时间取决于网络规模和环网协议。
环网技术并不是西门子私有的技术,对于种类繁多的工业以太网设备,如何选择合适的环网协议呢?
其实我们只要了解工业网络的特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工业网络对于实时性、可靠性要求高,一旦发生了环网的故障,要求尽快的通过备用路径恢复通讯,这样才会对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
因此,选择的环网协议和设备适不适合当前的应用,完全取决于环网重构时间能不能满足工艺的要求。我们看看哪些环网协议可以供我们选择。
No.
MRP (介质冗余)
专门针对PROFINET 网络的环网协议,是符合 IEC 61158-5-10 标准的一种适用于工业自动化行业应用的网络冗余协议。重构时间最大200ms,实际的重构时间取决于网络的规模,一般认为几十ms级别,因为重构时间比较快,因此非常适合工业网络的应用。
支持MRP 的设备也非常多,除了交换机外,很多支持PROFINET 的CPU 和设备也都支持MRP,因此组网的选择会很灵活。
最新固件下的SCALANCE XM400 交换机还可以支持MRP 的多环网。
No.
HRP(高速冗余环)
HRP 是西门子交换机的一种私有的环网协议,它的重构时间在最大网络规模下是300ms。HRP 主要是为了交换机的骨干网设计的环网协议,他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结合环间热备(Standby)可以实现和多环网之间的链路冗余。
No.
STP/RSTP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算法,IEEE 802.1D),网络中断恢复时间为30~60s之间。RSTP(快速生成树算法,IEEE 802.1w)作为STP的升级,将网络中断恢复时间,缩短到1~2s。生成树算法网络结构灵活,但存在恢复速度慢的缺点。
这两类协议的特点,就是都是开放的环网协议,一般的环网设备都会支持,而且不同厂家产品的兼容性比较好,布置灵活 (想怎么插,怎么插),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构太慢,不太适合工业环境,是典型的适合办公网络的环网协议。
No.
第三方私有环网协议
很多第三方的网络设备厂家都有私有的环网协议,是不是合适当前的工业应用环境,我们需要看看它的环网重构时间,比如假设第三方的重构时间100ms,我们的工业环境最大允许延迟如果是128ms(例如PROFINET 设备的看门狗时间),那重构的时间将不会导致通讯掉站,当然可以使用;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业环境最大允许延迟如果是64 ms,很显然重构时就会导致掉站,就会影响生产,很显然不适合了。
No.
PRP(并行冗余协议)、
HSR (高可用性无缝环网协议)
基于IEC 62439-3 PRP 并行冗余协议,基于 IEC 62439-3 HSR 协议,两种协议都需要有专门的设备来组网。
和之前介绍的环网协议数据仅在一条链路传递不同,PRP会复制帧在两个独立的网络(LAN A, LAN B)进行传输,HSR 也会在两个方向复制数据,先到的帧被转发至应用,后到的帧被丢弃。
PRP 在中间设备不需要支持PRP,其上所连接的设备的帧也不会被RNA交换机复制转发。
HSR环上所有设备都需要支持 HSR 协议。
这两种协议,因为数据在两个方向都会复制,因此无网络重构时间,0ms切换。如果发生故障,因为不存在网络重构,数据可以保证无延迟的可靠传输,适合需要高可用性、无重构时间的冗余场合。
结语
总之,工程师在设计网络拓扑时,为了生产的稳定性,需要考虑为网络选择使用环形拓扑,设计一种支持容错的网络结构。环网技术可以利用网络节点间的冗余物理连接路径,处理网络任何一个分支的中断或丢失。这可以在机器可用性方面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并且支持容错,以满足工厂核心设备运行和过程自动化甚至能源供应的稳定要求。
会员可进入会员下载专区获取相关资料~
硬核专辑
ERP/PLM/MES/SCADA/PLC/工业软件研究报告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工业网络、仿真与虚拟调试入门
WinCC技术 | 工业网络 | MES技术相关| 工业巨头战略布局 | 工业通讯案例
仿真与虚拟调试 | 职业感悟、认知提升 | 自动化控制标准合集
92页巨头SAP项目型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2021-09-10
88页XX汽车零部件数字化MES系统实施方案书
2021-09-08
60页智能制造规划与详细设计方案
2021-09-11
工业软件深度研究之研发设计篇(西门子、达索、PTC、ANSYS、Autodesk...)
2021-09-05
某企业信息化整体技术架构规划PPT
2021-09-06
智能制造体系规划系列之规划原则与实施篇
2021-09-02
400页| 智能制造概论PPT——体系解读智能制造系列教材
2021-08-31
西门子、达索、ANSYS...,中国汽车仿真产业链分析
2021-09-01
OT遇见IT—西门子S7-1200/1500官方库直连SQL Sever
2021-08-30
工业数据采集(MES\SCADA\PLC\IOT\传感器..)产业研究报告
2021-08-24
2021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产业链研究报告
2021-08-25
详细解读全球工业数字孪生主流玩家、技术体系与产业布局
2021-08-19
工业软件深度报告之生产管控篇(MES+SCADA+DCS+PLC)
2021-08-15
MES与ERP主流接口方式与主要交互数据项
2021-08-13
XX汽车焊装智能工厂控制系统与信息系统(PLC+SCADA+MES)规划设计
2021-08-1
欢迎关注"智能制造之家
免责申明:本公众号所载文章为本公众号原创或根据网络搜索编辑整理,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转载众多,无法找到真正来源,如标错来源,或对于文中所使用的图片,资料,下载链接中所包含的软件,资料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