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马掌握 | 8台三菱PLC无线N:N协议通讯讲解 ...
立马掌握 | 8台三菱PLC无线N:N协议通讯讲解

楼主(2024-05-20):
本周讲8台三菱PLC之间如何实现无线通讯
准备材料
FX3U特点
FX3U是三菱FX系列PLC的第三代微型控制器,是FX2N系列的换代机种。
✦ 小型·集成型
✦ 更高的性价比
✦ CPU 处理速度达到了0.065us/ 基本指令。
✦ 内置了高达64K 步的大容量RAM 存储器。
✦ 大幅增加了内部软元件的数量。
✦ 增强了通信的功能,其内置的编程口可以达到115.2kbps 的高速通信,而且最多可以同时使用3 个通信口(包括编程口在内)。
PLC与无线通讯终端接线说明
FX3U通讯口使用485BD模块,因为FX3U-485BD口是四线制的,所以必须将RDA和SDA短接接入A(485+,CN2-4),再将RDB和SDB短接接入B(485-,CN2-5)。
将主站与从站分别与三菱PLC专用无线数据终端DTD435M2连接后,对FX3U进行简单编程就可实现无线通信。这里简单给出一个PLC程序用来监控N:N通信的状态位和运行位,并将主站刷新区域的数据在从站上输出。
N:N通讯是主从通讯模式,所以程序也分为主站和从站两部分。
注意:FX3U系列PLC编程软件:需要GX Developer 8.23Z 以上版本。
主站程序说明:
参数说明:
【M8038】:N:N通讯参数设定位。
【D8176】:通讯站号设置,主站必须是0.
【D8177】:参与通讯的从站数量设置,最大为7.
【D8178】:通讯模式设置,这里设为1,具体说明参考N:N通讯模式说明。
【D8179】:通讯重试次数,无线通讯设置为0.
【D8180】:通讯超时时间,(*10ms),无线通讯最少不小于50*10ms。
【M8184】:从站一通讯错误标志。
【M8185】:从站二通讯错误标志。
【M8186】:从站三通讯错误标志。
【M8191】:通讯执行标志,执行时为1.
N:N通信是自动进行数据交换的,所以只需要配置好通讯参数,就可以正常通讯了。
从站程序说明:
参数说明:
参考主站程序说明。
从站只需要先配置从站站号(2号),我们经常使用通讯执行标志来执行通讯处理结果。
按照以上步骤正确配置通讯参数,并确保无线模块的正常连接,这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PS:一般DTD435M2无线通讯终端出厂默认为N:N协议,所以对使用者来说不需要做任何设置。
N:N通讯(模式0)
◉ 主站:第0号,字元件(D)4点:D0到D3
◉ 从站:第1号,字元件(D)4点:D10到D13
◉ 从站:第2号,字元件(D)4点:D20到D23
◉ 从站:第3号,字元件(D)4点:D30到D33
◉ 从站:第4号,字元件(D)4点:D40到D43
◉ 从站:第5号,字元件(D)4点:D50到D53
◉ 从站:第6号,字元件(D)4点:D60到D63
◉ 从站:第7号,字元件(D)4点:D70到D73
N:N通讯(模式1)
◉ 主站:第0号,软元件(M)32点:M1000到M1031;
字元件(D)4点:D0到D3
◉ 从站:第1号,软元件(M)32点:M1064到M1095;
字元件(D)4点:D10到D13
◉ 从站:第2号,软元件(M)32点:M1128到M1159;
字元件(D)4点:D20到D23
◉ 从站:第3号,软元件(M)32点:M1192到M1223;
字元件(D)4点:D30到D33
◉ 从站:第4号,软元件(M)32点:M1256到M1287;
字元件(D)4点:D40到D43
◉ 从站:第5号,软元件(M)32点:M1320到M1351;
字元件(D)4点:D50到D53
◉ 从站:第6号,软元件(M)32点:M1384到M1415;
字元件(D)4点:D60到D63
◉ 从站:第7号,软元件(M)32点:M1448到M1479;
字元件(D)4点:D70到D73
N:N通讯(模式2)
◉ 主站:第0号,软元件(M)64点:M1000到M1063;
字元件(D)8点:D0到D7
◉ 从站:第1号,软元件(M)64点:M1064到M1127;
字元件(D)8点:D10到D17
◉ 从站:第2号,软元件(M)64点:M1128到M1191;
字元件(D)8点:D20到D27
◉ 从站:第3号,软元件(M)64点:M1192到M1255;
字元件(D)8点:D30到D37
◉ 从站:第4号,软元件(M)64点:M1256到M1319;
字元件(D)8点:D40到D47
◉ 从站:第5号,软元件(M)64点:M1320到M1383;
字元件(D)8点:D50到D57
◉ 从站:第6号,软元件(M)64点:M1384到M1447;
字元件(D)8点:D60到D67
◉ 从站:第7号,软元件(M)64点:M1448到M1511;
字元件(D)8点:D70到D77
每个从站用法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数据交换区和站号设置不同,不过要有多个从站使用时才可使用,如果只有一个主站和一个从站的话是不用所有的从站都写的。
说明:比如主站的M1000到M1031这里的意思就是所有网络中的站点对M1000到M1031的操作都是针对主站0 的状态的改变,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共享操作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