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的PLC通讯协议解析之EtherCAT篇(10) :取代PCI ...
最全的PLC通讯协议解析之EtherCAT篇(10) :取代PCI

楼主(2024-05-20):
PCI
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是 一种由英特尔(Intel)公司1991年推出的用于定义局部总线的标准。此标准允许在计算机内安装多达10个遵从PCI标准的扩展卡。
PCI插槽是基于PCI局部总线的扩展插槽,其颜色一般为乳白色,位于主板上AGP插槽的下方,ISA插槽的上方。其位宽为32位或64位,工作频率为33MHz,最大数据传输率为133MB/sec(32位)和266MB/sec(64位)。可插接显卡、声卡、网卡、内置Modem、内置ADSLModem、USB2.0卡、IEEE1394卡、IDE接口卡、RAID卡、电视卡、视频采集卡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扩展卡。PCI插槽是主板的主要扩展插槽,通过插接不同的扩展卡可以获得目前电脑能实现的几乎所有功能,是名副其实的“万用”扩展插槽。
取代PCI
在这种PCI卡的应用中,基本上用卡就可以行了。如下图一般的连接和系统框架:
但是这里面有几点值得考虑:
1)接线和布线。这种方式必须要考虑到PCI的接口稳固性,然后还需要接很大的线缆。
2)多轴。如果轴数,IO数量多时,这种方式要插太多卡,每个卡上面需要接密密麻麻的线缆。
3)体积。带卡槽的工控机一般的体积都很大,美观和安装空间还有散热等都要考虑。
通过EtherCAT总线方案,控制器就能把上述所有的功能放到类似上图的高性能控制器中,不要考虑扩展卡槽等结构可能出现的接触不良等问题。
当然,我们遇到类似的方案时,需要综合考虑客户的需求和习惯,还有成本周期等因素,最后选择合适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