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教程】EtherCAT通信协议下连接调试:一体化伺服电机与欧...

楼主(2024-05-20):
环境:用的是立迈胜PMM系列一体化低压伺服电机,PLC为欧姆龙NJ501-1300。

一、拷贝XML文件

1.将伺服电机xml描述文件拷贝到以下目录,如图所示

C:\Program Files (x86)\OMRON\Sysmac Studio\IODeviceProfiles\EsiFiles\UserEsiFiles

2.拷入XML文件后重启软件,可以在工具箱界面看到从站设备。(图片示例为:连接了PMM6020的一体化伺服电机。)

在从站设备右键点击“插入”。如果要加入多个轴,重复即可。

二、设置节点地址

1.用sysmac连接欧姆龙PLC,进入在线状态后,点击主设备,右键菜单中选择“写入从站节点地址”,在弹出窗口中写入地址后,重启电机。

三、轴组态

1.在运动控制设置选项中选择轴设置,添加轴。(PLC离线状态)

2.选择添加的轴,进行编辑。

3.在详细设置中进行对象链接。

四、编程运行

1.在上述全部配置完成后,在编程选项中进行编程。

2.运行

第一步:在线状态下,选择I/O映射,修改电机最大速度和最大扭矩值(6072  607F  6080),不修改的话,电机无法输出。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运行程序,在建立好的模块上,点击使能,并给定速度,电机就可以正常运行。

NiMotion以开发灵巧、精致、高效的自动化智能产品为理念,为国内外专业的智能装备与机器人厂商提供优质的运动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智能控制·驱动未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