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之冷干机-沼气脱硫系统

楼主(2024-05-21):
一、冷干机的工作原理

     根据冷冻除湿原理,将压缩气体强制通过预冷器气气换热降温再进入蒸发器与冷媒进行热交换而降温,使压缩气体中气态的水经过等压冷却,凝结成液态的水,并夹带尘埃,通过自动排水系统排出系统外,从而获得满足设计要求的清洁干燥的压缩气体。

二、冷干机工艺流程

三、设备安装注意事项

    1、冷干机安装标准要求:无须安装地脚螺栓,但要求基础水平坚固,并要顾及排水系统的高度和设置排水地沟。

    2、避免安装于室外直接日晒和雨淋或温度高、通风不良以及尘埃多的场所,需安装在环境温度高于 0℃低于 38℃的地方,并具备良好的通风场所以确保冷冻式干燥机的正常工作,安装在压缩机房内的风冷式冷干机,要做好冷干机与压缩机房的隔热措施。(通风不良将导致风冷凝后的热空气流反复通过风冷冷凝器而使室温不断升高,这将导致冷媒压缩机排气压力过高使冷媒高压开关保护或使冷媒压缩机电机内部过载保护,最终使设备停止运转。)

     3、安装时应尽量避免管道太长,弯曲角度太多,管径太小,以免产生压力降,设备气体进出口上方请加装旁路阀以利检修。

    4、安装电源时电器接线可能在运输过程中由于震动而松动,开机前请用工具拧紧,并注意以下2点:1)额定电压在±5%范围以内。2)电源进线的线径须视电流大小及线路长短而定。

     5、最好安装在后部冷却器与储气罐之后,消除气源脉动对换热器芯的冲击影响和降低进入冷冻式干燥机的气体温度,降低制冷系统的负荷。

四、操作及注意事项

     开机前的检查

  1、检查制冷系统:观察设备仪表板上的冷媒高、低压表读数,两表在一定压力下达到平衡,平衡压力是根据环境温度的高低而上下波动,一般在 0.5MPa~1.5MPa 左右(环境温度低表压力低,反之,表压力高)。

  2、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并与铭牌标示相符。

  3、检查气体管路是否正常,气体进口压力不得超过选型时的工作压力,进气温度不得超过选型时的确定值。

  4、禁止冷冻式干燥机短时间内连续启停,每次开机至少间隔 10 分钟,以免频繁启停损坏冷媒压缩机。

五、启停过程要求

5.1 启动过程

1.首先关闭冷冻式干燥机前的进气切断阀,再启动压缩机,待系统压力接近工作压力并且压缩机运行一切正常再做冷冻式干燥机的运行工作。

2.当系统压力接近工作压力时,接通冷冻式干燥机电源,此时设备仪表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

3.按下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冷媒压缩机开始运转,运行指示灯亮;同时检查冷媒压缩机运行是否正常,开机后立即观察冷媒低压及冷媒高压表。

4.缓慢开启冷冻式干燥机前的进气切断阀,避免气流冲击损坏蒸发器芯,再按照加负载速率缓慢打开出口气体阀门,直至满负荷。

5.2 停机过程

1、首先关闭冷冻式干燥机的出口截止阀。

2、关闭冷冻式干燥机的进口截止阀,并将冷冻式干燥机卸压。

3、按停止按钮将冷冻式干燥机关闭,并切断电源,打开手动排污阀放尽残余冷凝液。

六、典型故障分析和处理

注意:配有可调节的热气旁通阀,它将根据负荷的变化自动调节回气压力,如此阀需调节,先取下后端盖,再用内六角扳手调节,顺时针旋转则加大开启度,逆时针旋转则减小开启度,调整时一次旋转 1/4~1/2 圈,运转 3~5min 左右,再观察制冷效果,若无变化或变化不显著,可再进行下一次调节。为了冷干机的正常运行,请小心仔细地调节该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