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系列PLC与Kepserver网络通讯下的诊断与分析实例 ...
西门子S7系列PLC与Kepserver网络通讯下的诊断与分析实例

楼主(2024-05-21):
本次分享的内容是在某制药厂进行网络诊断的分析过程。该制药厂控制系统是使用西门子的PCS7;控制系统的网络是由2个OSM TP62和6个SCALANCE X200系列交换机组成的光纤环网,其中的1个OSM TP62作为环网管理器。
系统的数据归档服务器系统采用的是PI系统软件(经过了FDA认证的软件),此系统软件通过KEPSERVER(专业的OPC Server)的S7驱动协议与西门子的8个S7-400 PLC实现数据通信如下图1所示。
图1
客户现场的问题是当341车间断电时(交换机和PLC都断电)如下图2所示, 在PI系统上监视到其与各个PLC发给PI系统的通信心跳检测出现异常(正常看到的心跳是以1 递增;异常时会出现不是以1递增)如下图3所示,且有时会在431车间产生PI系统发给431车间的PLC的心跳检测超出设定时间15S的报警信息如下图4所示。客户怀疑可能由于网络的问题导致上述的情况的出现。认为网络出现中断的现象使得一些心跳数值得丢失。
图2
图3
图4
根据问题描述判断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
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使网络出现了问题,如环网管理出现了不正常等造成了通信的异常。
KEPSERVER OPC服务器的S7驱动在网络结构发生变化时出现了异常
PI系统的OPC 客户端与KEPSERVER OPC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出现了异常导致问题的产生。网络中接入了新的设备,且此新设备的IP地址与KEPSERVER OPC服务器产生冲突导致了与所有PLC站的通信的时通时段
根据上面的分析判断与用户进行了沟通,用户给出的答案是上面的第三和第四是没有可能的。原因是PI系统的专家远程诊断了PI与KEPSERVER OPC服务器之间的通信,结果是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现象。当321车间断电时,网络也没有接入任何新的设备。所以只可能的是第一条和第二条中的原因。
为了确认确切的故障原因让用户再次断321车间的电,看是否问题能重新浮现。当321车间断电后,故障现象确实能再次浮现。更进一步的排除了第三条与第四条造成问题的可能性。
那么第一条与第二条中究竟是哪一条导致的故障现象?于是我们在KEPSERVER OPC服务器的出口和331车间的PLC的出口上接入了TAP(网络分析工具)进行抓包。如下图5所示。图中KEPSERVER OPC服务器的IP地址为192.168.0.20/24;331车间PLC的IP地址为192.168.0.4/24。
图5
在KEPSERVER OPC服务器的出口处抓包后分析发现,断电前与断电后数据包的发送间隔会出现变化,在断电前数据包的发送间隔为1s左右,而断电后数据的发送间隔在某个时刻会变为7-10s左右,如图6和图7所示。但从这里只能说明数据包的发送出了问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说明是KEPSERVER OPC服务器的S7驱动的问题,而不是网络的问题。
图6 断电前的数据包发送情况
图7 断电后的数据包发送情况
为了更进一步的确认问题的原因,于是在现场断开321车间的OSM TP62的所有的光纤如下图8所示
图8
断开后发现PI系统监视到321车间发来的心跳检测仍然异常,此时把321车间的OSM TP62换为SCALANE X204-2交换机后心跳检测仍然异常,这样判断不是交换机网络引起的问题。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把321车间的一端的光纤断开,另一端的光纤保持连接状态如图9所示,此时在PI系统上监视到321车间发来的心跳检测为正常,更进步说明了与网络无关。
图9
此时已基本确定是KEPSERVER OPC服务器的S7驱动的问题导致了故障现象。为了让客户能确认,我们又做了一个测试,环网保持正常的连接断开231车间PLC与SCALANCE X200的以太网双绞线如图10所示。断开后发现心跳检测出现了异常,在此基础上继续断开241车间PLC与SCALANCE X200的以太网双绞线,发现异常现象更为严重。
图10
造成问题的原因找到了,但为什么会出现此现象,我们查看了KEPSERVER OPC服务器的设置,在通讯通道的设置中有一项是当KEPSERVER OPC服务器与下面的PLC通信时,当连接不能建立时有重新请求的机制,这会造成延时。如图11所示。而KEPSERVER OPC服务器对所有的站采用的是轮训机制。一个PLC站点造成的延时会影响其后站的数据刷新。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有PLC出现掉站,系统就会出现用户所描述的问题。
图11
最终处理的方式是更换KEPSERVER 的OPC服务器为西门子的SIMATIC Net的OPC服务器,SIMATIC Net的OPC服务器采用的不是轮训机制,所有的站都是并行发送数据,一个站点的掉站是不会影响其它的站。
来源:西门子工业技术论坛
往期推荐
网络-通讯篇
浅谈 MES、SCADA、PLC项目中的串口通信(232,485,422)及常见问题
Modus 的RTU、ASCII、TCP傻傻搞不清楚?这将是你见过的最全面分析
MES、SCADA下的数据采集— 西门子S7comm协议分析
MES下的数据采集——扫码器的串口通讯
[ 附labview下载 ]LabVIEW与RS232串口通信
OPCUA、PROFINET、Ethercat等都支持的TSN是什么?—工业通信未来已来
OPC UA&与OPC Classic之间的数据转换
OPC UA-面向未来的工业通讯规范
玩Vmware虚拟机多年的工程师们,桥接模式、NAT、仅主机模式你们懂了吗?
项目做不少,网络知多少?| 网络基础(一)
Ping用了100遍,你以为你就懂它了吗?| 网络基础(二)
网络的OSI七层模型和TCP/IP五层模型 | 网络基础(三)
PLC通讯篇
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一期-以西门子300为例
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二期-S1200通讯案例说明
MES与PLC握手的几种方式——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三期
西门子S7-1200的Modbus RTU通讯-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四期
大话PLC的N种通讯第五期-基于C#的TCP通讯与S7通讯
简析西门子开放式用户通信OUC和通信小结——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六期
罗克韦尔PLC生产者和消费者——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七期
工业以太网与PROFINET---S7-1500 OUC 通信示例 | 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八讲
[附软件下载]施耐德SoMachine平台下的OPC UA通讯——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九讲
PROFINET下的 I-Device(智能设备)通信——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十讲
S7-200/300/400/1200/1500全系列通信总结
虚拟调试篇
深度解析RobotCAD、DELMIA等八大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机器人的虚拟调试
PLC与SCADA或第三方软件的联合仿真调试—NetToPLCSIM
TIA配合Amesim、MCD、PDPS、Plant Simulation,这里有你想看的虚拟调试
自动化设备的虚拟调试-西门子数字化
仿真与虚拟调试第三期——Tecnomatix
Simcenter Amesim也能和博图仿真-这样的仿真和虚拟调试你用过吗?
罗克韦尔的虚拟调试与仿真最全合集
TIA Portal下的自动化设计与虚拟调试—入门NX MCD(一)
品牌篇
西家软件知多少-盘点有多少你不知道的西门子软件
罗克韦尔的软件全家桶
达索的数字化全家桶
侃侃PTC的数字化制造
标准篇
汽车动力总成生产线的Sicar-TRANSLINE 2000 HMI PRO
Sicar-从基于TIA Potal的汽车行业自动化标准看数字化制造
SIMOVE——基于TIA Portal 的AGV行业自动化标准
HMI/SCADA
一文带你了解西门子Wincc(从TIA Portal Wincc ,Wincc Classic 到Wincc OA)
初识西门子Wincc OA——超大型/分布式SCADA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WinCC系统的基本功能介绍——自动化工程师必备~
施耐德Wonderware system platform介绍
Wonderware-Intouch C/S架构冗余配置
WinCC、Citect、LabVIEW、InTouch、Ingnition,你更喜欢用哪个?|组态软件测评
wincc7.5和wincc 7.4 audit下载
WinCC (TIA Portal) 和WinCC flexible 访问 SQL SERVER数据库
MES/MOM篇
资深程序员谈APS在企业生产计划上的应用(彩蛋自寻)
我们也来谈谈制造运营管理(MOM)-西门子专版
六大类型MES企业大盘点-告诉你如何选择正确选择MES
宏观角度看APS的发展与现状 -APS第三期
Rockwell MES FTPC系统架构
APS系列第四期-西门子APS-Preactor介绍
MES下的数据采集——扫码器的串口通讯WinCC是如何承接上层MES和下层PLC的通信的?[附 ISA-95 PPT下载]MES两大国际标准介绍--从原理入手认识MES系统MES与PLC握手的几种方式——大话与PLC通讯的N种方式第三期达索MES——DELMIA Apriso FlexNet平台介绍今天就到这里啦~
免责申明:本公众号所载文章为本公众号原创或根据网络搜索编辑整理,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转载众多,无法找到真正来源,如标错来源,或对于文中所使用的图片,资料,下载链接中所包含的软件,资料等,如有侵权,请跟我们联系协商或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