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的被控仿真对象PID自整定过程

楼主(2024-05-21):
S7-1200的PID控制支持通过系统自整定方式得出合适的PID参数,下面我们以PID_Compact指令结合被控仿真对象为例,通过若干张图呈现这一自整定过程,自整定包括预调节和精确调节两步。
(1)添加循环中断OB,因为PID指令块一定要放在循环中断块内调用,确保PID运算以固定的采样周期完成,如图1所示。

图1:添加循环中断OB30

(2)从右侧指令>工艺>PID控制 里面选择PID_Compact指令,也可从工艺对象里添加,可通过指令块图标直接进入到组态/调试窗口,如图2所示。

图2:PID_Compact指令块

(3)进入工艺对象组态窗口进行相关设置,因为被控对象仿真,Input/Output选项卡设定下就可以了,其他按默认不予考虑,如图3所示。

图3: Input/Outpu参数设置

(4)对PID指令块管脚添加相关变量,如图4所示。

图4:给PID指令块管脚添加变量

(5)从全局库添加PID被控对象仿真块到循环OB中,该仿真块可以从西门子全球技术资源下载,条目号79047704,如图5所示。

图5:调用被控对象仿真块

(6)PID的输出值作为被控仿真对象的输入,被控仿真对象的输出作为PID的反馈值,如图6所示。

图6:被控对象仿真块管脚变量

(7)下载程序到PLC并进入调试(自整定)界面,先启动测量,此时预调节条件还未满足,如图7所示。

图7:进入到工艺对象PID调试面板

(8)满足预调节主要条件1:设定值-当前值>(过程值上限-过程值下限)×30%,
设定值-当前值>设定值×50%,如图8所示。

图8:修改设定值来满足预调节条件
(9)满足预调节主要条件2,PID必须处于“未激活”、“手动”、或“自动”模式,如图9所示。

图9:PID已在手动模式

(10)启动预调节,如图10所示。

图10:预调节开始

(11)预调节结束并上传参数,如图11所示。

图11:预调节完成并上传参数(调节完一定要上传参数)

(12)启动精确调节,如图12所示。

图12:启动精确调节

(13)精确调节完成并上传参数,如图13所示。

图13:精确调节完成,一定要上传参数。
(14)获得的调节参数通过上传参数将自整定参数上传到项目中,也就是起始值,如图14所示。

图14:获得的自整定参数

至此,自整定全部完成,注意上传PID参数后,将出现程序不一致情况,建议重新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