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启停的三种方式与触摸屏上显示,你都会吗? ...
单按钮启停的三种方式与触摸屏上显示,你都会吗?

楼主(2024-05-21):
说到单按钮启停,相比大家都会用到过,在实际的项目中为了使用方便与节省按钮会采用单按钮启停的方式来做程序,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来分析实现单按钮启停的三种方法。
一、方式一(位逻辑关系)
第一步:(编程程序)
按下启动按钮I0.0触发上升沿接通M0.0线圈,M0.0常开触点闭合接通Q0.0常闭触点输出线圈Q0.0,M0.0常闭触点接通Q0.0常开触点接通自锁Q0.0线圈。
二、方式二(置位优先指令SR)
第一步:(编程程序)
按下启动按钮I0.1触发上升沿接通Q0.1常闭触点接通S1置位引脚,参考信号输入Q0.1,线圈接通置位输出,再次按下I0.1启动按钮接通上升沿使能R引脚Q0.1线圈复位断开。
三、方式三(复位优先指令RS)
第一步:(编程程序)
按下启动按钮I0.2触发上升沿使能S引脚置位Q0.2线圈,参考信号输入Q0.2,再次按下启动按钮I0.2触发上升沿接通Q0.2常开触点输出R1引脚复位Q0.2线圈断开。
四、软件组态画面
第一步:
(设置PLC IP地址,端口等其它不需要设置默认就好)
这里PLC IP地址根据你实际PLC下载、上传的IP地址来填写的。
第二步:
(组态触摸屏画面)
1.使用文字标签设计标题(单按钮启停的三种方式)
2.使用线条画出一条如下图的分割线
3.设计启动按钮
4.使用文字标签给按钮注释
5.设计运行指示灯
全部设计完之后,如下图所示:
五、演示效果
不知以上单按钮启停的三种方式与触摸屏上显示学会了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