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IA STEP7 V16如何上传程序?

楼主(2024-05-21):
西门子TIA Portal STEP7 V16如何上传程序?下面说明从设备上传程序的方法: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上传设备的项目数据。另外说明对早期软件版本程序如何上传。
1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要获取设备中完整的数据,可以采用“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硬件和软件)”。从TIA Portal V13 SP1开始支持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通过这种方式,可将设备中现有项目数据作为新站上传到项目中。下边是具体的操作方法步骤:(1)首先,将编程设备与 S7-1500 PLC 通过网线连接,打开 TIA Portal STEP7 V16 并创建一个新项目。在项目树中选择项目名称,执行“在线”菜单中,“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硬件和软件)”。
(2)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用于连接 PLC 的“PG/PC 接口类型”以及“PG/PC接口”;单击“开始搜索”命令,显示所有兼容的设备;在可访问节点的设备表格中,选择目标设备;单击“从设备上传”按钮,完成新站上传。
上传成功后,可以获取CPU 中完整的站点数据。包括本站设备组态、IO 设备组态、带有注释的程序块、带有注释与符号名的DB 块、工艺对象、带有注释的PLC 变量、PLC 数据类型、文本列表等等。上传到项目中的这些数据,可以被离线编辑,也可以被重新下载到设备中。
注意事项:
(1)使用TIA Portal V16 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要求PLC 中程序必须与软件版本兼容,即程序必须是STEP7 V16 版本。否则,将出现如下错误而无法上传。
(2) 执行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时,必须确认离线项目中没有配置与在线 PLC相同名称的站点,否则也拒绝上传。
(3)TIA Portal STEP7 V16 必须包含设备中相关的 HSPs 或 GSDs ,否则可能将无法上传。
2上传设备的项目数据
TIA Portal STEP7 V16 与 PLC 在线模式下,可以实现从 PLC 设备上传程序,即“从设备上传(软件)” 。该操作的适用情况是,待上传的程序在线和离线版本不同,或只需要在线版本的程序。
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项目,在项目树中,选择 PLC 并转至在线;执行“在线”菜单中“从设备上传”(软件) 。
TIA Portal STEP7 V16 与 PLC 在线模式下,可以实现从 PLC 设备上传程序,即“从设备上传(软件)” 。该操作的适用情况是,待上传的程序在线和离线版本不同,或只需要在线版本的程序。操作步骤如下:(1)打开项目,在项目树中,选择 PLC 并转至在线;执行“在线”菜单中“从设备上传”(软件) 。
(2)在接下来打开的“上传预览”对话框中,将显示报警信息以及上传所需的相关操作。
(3)勾选动作列的“继续”确认报警消息后, “从设备上传”按钮随即启用,单击“从设备上传”按钮,将执行上传操作。
注意:不可以上传不兼容版本的程序,即,TIA Portal STEP7 V16 只能上传 STEP7 版本 V16 的程序。3对早期软件版本如何操作
TIA Portal STEP7 V16 只能上传相同软件版本的程序,STEP7 V16 可以打开V13 SP1 及以后版本的程序,并升级到 V16 版本。所以,在上传与打开程序之前,要首先考虑软件版本的兼容性。(1)运行在 PLC 中程序的版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a)通过TIA Portal的“在线访问” 查看。打开 Portal 项目树中“在线访问”,点击接口设备下的“更新可访问的设备”,双击所连接的 PLC 设备下的“在线和诊断”,在“常规”选项中可以看到目前所连接的 CPU1511C-1PN 中程序版本是 V15.1。
TIA Portal STEP7 V16 只能上传相同软件版本的程序,STEP7 V16 可以打开V13 SP1 及以后版本的程序,并升级到 V16 版本。所以,在上传与打开程序之前,要首先考虑软件版本的兼容性。(1)运行在 PLC 中程序的版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a)通过TIA Portal的“在线访问” 查看。打开 Portal 项目树中“在线访问”,点击接口设备下的“更新可访问的设备”,双击所连接的 PLC 设备下的“在线和诊断”,在“常规”选项中可以看到目前所连接的 CPU1511C-1PN 中程序版本是 V15.1。
(b)通过PLC显示屏查看。
打开 CPU 显示屏上 PLC 信息菜单项 ,可以显示CPU中程序的版本。打开 CPU 显示屏上 PLC 信息菜单项 ,可以显示CPU中程序的版本。
(2)在获取到在线 PLC 中程序的版本后,需要使用相同版本的软件上传程序。有了设备的原始程序,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做程序的备份、修改、升级等。来源:网络,侵删!
【实用案例】博途V15动态加密计时催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