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实用 | 分享两种方法,监视WINCC与S7-300通讯状态 ...
超实用 | 分享两种方法,监视WINCC与S7-300通讯状态

楼主(2024-05-21):
大家都知道,在WINCC的使用过程中,获取WINCC的当前通信状态,对于整个控制系统来说至关重要,它能够让我们有效的判断当前系统的状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今天就带大家学习下这个 “干货”,希望对大家有用。在这里主要会给大家介绍两种最实用的方法:
01根据通信状态来改变对象属性
在连接中建立的变量,在通讯时都会带有变量状态信息,变量状态包含WINCC 和自动化设备之间的连接状态。通过获取这个变量状态,我们就能得知变量所在连接的通讯状态。
1) 首先,在需要监控的连接下,建立变量。为了方便介绍这里我们选择WINCC与STEP 7 PLCSIM连接。建立变量,如下图所示:
2) 在此文档中我们以静态文本(别的控件也可以实现)来举例。新建一个画面并添加一个静态文本。选择对象属性“字体”→“文本”,在动态列表中选择“动态对话框”。
3) 在动态对话框中,表达式/公式选择变量“WINCC_CON”把表达式/公式的结果列表中“其他”范围对应的文本修改成“通讯连接”。选择“评估变量状态”,在弹出的状态列表中,把“没有连接”范围对应的文本修改成“通讯中断”点击“确定”。
4) 项目激活时,如果WINCC与PLCSIM连接,则表示显示“通信正常”。如果连接不正常则显示“通信中断”
正常情况显示:
通信中断显示:
02在画面中,添加控件来显示通信状态
可以将通信诊断控件添加到画面中,直接进行监视。具体添加步骤如下:
1) 在WINCC首先需要先添加通信诊断控件,打开WINCC“图形编辑器”,在右边“对象选项板”中选择“控件”列表“ActiveX 控件”右击,单击添加;选择“WINCC Channel Diagnosis Control”,点击确定。
2) 在右边“对象选项板”中选择“WINCC Channel Diagnosis Control”控件,添加到画面中。项目激活运行后,通道诊断控件会显示项目中通讯连接的通讯状态,绿勾表示通讯正常,红叉表示通讯故障。选中故障链接,在右边列表中能显示出此故障的错误代码。
通信正常
通信故障
错误代码的说明可以在帮助文档“S7CHNERRORchs.HLP”中查到,帮助文档在WINCC 的安装路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