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脚本实现WinCC C单按钮置位

楼主(2024-05-21):
在WINCC画面中建立按钮
第一步:
(打开桌面上WINCC组态软件)
第二步:
(打开后,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图形编辑器,然后创建一个新的过程画面)。
第三步:
(打开新创建的过程画面,在右侧标准菜单栏中窗口对象—按钮,鼠标选中然后鼠标移动到中间画面当中点击创建按钮成功)
第四步:
(鼠标选中按钮画面右击选择组态对话框,把文字显示改一下,改成按钮文字,点击确定即可)。
如何使用C脚本实现WinCC C单按钮置位/复位/取反功能
第一步:
(参照C脚本表格,写脚本函数)
第二步:
(回到主页打开变量管理,创建二进制变量)
第三步:
(打开刚才创建好的按钮画面窗口,鼠标双击按钮画面,打开按钮对象属性事件—按钮—鼠标—单击鼠标动作右击选择C动作)。
第四步:
(用C脚本对二进制变量进行置位)
把以下变量复制到标准函数当中: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SetTagBit ("nanjingHK",1);//对二进制变量nanjingHK进行置位
}
第五步:
(运行激活画面,可以测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