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MicroWIN SMART V2.5安装步骤及安装错误解决方法 ...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5安装步骤及安装错误解决方法

楼主(2024-05-21):
01安装注意事项(1)安装之前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最好其它程序也都关闭,重启计算机。
(2)安装目录必须是英文,不要用中文的。
(3)Windows 7操作系统最好不用家庭版。
02安装要求1. 可以在win7和win10系统下安装,win7系统建议安装win7旗舰版,win10系统建议安装win10专业版的。
2. 电脑配置,100G硬盘空间,4G运行内存,CPU至少2.1HZ频率。
03安装过程
1.下载好安装包,如下图所示:
2.解压好安装包文件,如下图所示:
3.安装步骤 一(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打开安装程序)
4.安装步骤二(打开安装界面,点击下一步)
5.安装步骤 三 (选择我接受,点击下一步)
6.安装步骤四(安装进度进行中,请耐心等待)
7.安装步骤五(正在安装驱动)
8.安装步骤六(当前安装正在写入系统注册表)
9.安装步骤七(安装完成,点击是,立即重新启动)
10.安装步骤 八(重启电脑后,打开软件)
04常见错误及解决方法
错误一
(错误号码:0x80040707,出现DLL函数调用失败:ISRT._RegQueryKeyValue,安装程序将立即终止的错误)
解决方法:
1、如果电脑安装了PC Access smart,先卸载 PC Access smart。
2、在C盘的program files里找到siemens然后在里面找出STEP 7-MicroWIN SMART这个文件夹把它删掉,然后,把安装文件拷贝到其他盘的根目录下再安装就可以了。
3、安装时注意退出360等杀毒软件,关闭防火墙,如果还不行就重装系统,最好装原版系统,建议装WIN7 64位旗舰版以及WIN10 64位专业版系统。
错误二
(无法在CAB文件“Data1.cab”中找到此文件。可能表明网络错误、读CD-ROM错误或此软件包有错)
解决方法:
应该是下载的安装包有问题,可以从我们技成论坛上重新下载一个新的安装包进行安装。如果重新下载的安装包安装时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就有可能是电脑系统的原因,建议重装一下系统,最好是安装WIN10 64位专业版系统。
错误三
(丢失s7epaapi.dll及找不到s7epaapi.dll)
解决方法:
1.需要到网上去下载s7epaapi.dll文件,然后拷贝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下即可。
2.可以从另一台电脑或者是别人电脑拷贝一份s7epaapi.dll文件,按照上述的方法存放到指定的文件夹即可。
如果以上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卸载掉软件,退出360、杀毒软件等,然后重新安装编程软件。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一下系统,建议安装WIN10 64位专业版系统。
错误四
(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停止工作)
解决方法:
点击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如果以上方法不能解决此问题,建议重新安装软件及重新安装系统。
2.在一些盗版的或者ghost系统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建议安装正版 原版 纯净版的系统。
错误 五(
安装完,打开软件出现三个问号或者多个问号)
解决方法:
出现该情况主要的问题在于电脑语言的问题,因此需要更改电脑语言
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时钟、语言和区域”选项
点击区域和语言选项,进入区域语言设置,在格式选项中选择“简体中文”,在位置选项卡下,当前位置修改为“中国”
在管理选项卡下: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然后将当前系统区域设置为:中文(简体,中国),设置完成后,重启电脑。
步骤1.打开Windows 控制面板中的"时钟、语言和区域"
步骤2:点击区域和语言
步骤3:格式选项卡下:格式中选择中文(简体,中国)
步骤4:在位置选项卡下,当前位置修改为:中国
步骤5:在管理选项卡下: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然后将当前系统区域设置为:中文(简体,中国)
然后重新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