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电路图高效设计——基于EPLAN与TIA Selection ...
西门子PLC电路图高效设计——基于EPLAN与TIA Selection

楼主(2024-05-21):
电气工程师在利用EPLAN软件进行PLC电路图项目绘制时,需要了解PLC的硬件组态及模块配置后,在EPLAN里建立PLC的模块数据及插入PLC的相关宏进行电气绘图等。相信各位做过相关项目绘图工作的小伙伴都清楚这个过程也是挺费心的一件事。西门子的选型软件TIA Selection(西门子选型工具软件)更新后,打开后出现的第一张图:
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图能够猜到西门子这个选型软件大致是要表达什么吧,文中的英文大致是:”从选型软件设计EPLAN电路图,下一个高效水准”,然后配图是EPLAN中导入了西门子PLC选型数据,博途中导入了选型工具的组态数据。
我们如果利用了它这个功能,是不是画EPLAN图就事半功倍了呢?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这里我们分为两个章节。
第一章节
TIA Selection软件的数据操作
首先第一步,打开西门子TIA Selection选型工具,找到项目树>工厂和安装位置,建立工厂代号和位置代号(至于这一步的意义相信各位使用EPLAN的童鞋们都知道吧),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新建设备了,此文示例则建立一个S7-1511 PLC及DI16模块,并且建立一个ET200SP远程IO从站,步骤如下:
现在已经配置了上述两组设备,并且从上图可以看出,两组设备分别分配了设备的归属代号,再把其它的配置也给配置完整,如下图所示:
配置完成后检查无误,即可将项目文件导出到指定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导出时注意选择ECAD格式并将其保存至指定文件夹后,就可以打开EPLAN软件来调用这个文件了。下面开始第二章节。
第二章节
EPLAN软件如何导入TIA Selection软件数据并建立PLC数据
前面我们将选型软件导出的数据保存在相关文件夹,那么我们打开EPLAN绘图软件,新建一个项目,然后选择“项目数据>PLC>导入数据...”,选择该文件夹下的aml文件,如下图所示:
点击确定后,软件会自动将文件导入到系统中,完成后,PLC导航器即可看到生成了PLC的相关数据,如下图:
我们发现,PLC的数据已经按照我们前面建立的代号分类列出,这也就是一开始要在选型软件中建立归属代号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上述的PLC数据自动生成原理图,我们选择“项目数据>PLC>生成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经过设置选择后点击确定,此时软件就会自动生成相关原理图页面,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原理图就生成了,我们就可以在上述基础上绘制控制电路图了,下面就是简单的示意:
通过上述的方法,就实现了基于EPLAN与TIA Selection两个软件的数据交换,完成西门子PLC电路图高效设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