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amrt高速计数器指令向导及程序(收藏) ...
西门子200samrt高速计数器指令向导及程序(收藏)

楼主(2024-05-21):
在 Micro/WIN SMART 中的命令菜单中选择 Tools(工具)> Wizards(向导)中选择 High Speed Counter(高速计数器向导) ,也可以在项目树中选择 Wizards(向导)文件夹中的 High Speed Counter(高速计数器向导)按钮。
1.选择 HSC 向导
选择 HSC 编号,
如图 2所示:
3.为计数器命名。
4.选择高速计数器模式
5. HSC 初始化选项
在上图中:
1.
为初始化子程序命名,或者使用默认名称。
2.
设置计数器预置值:可以为整数、双字地址或符号名:如 5000、VD100、PV_HC0。用户可使用全局符号表中双字整数对应的符号名。如果用户输入的符号名尚未定义,点击‘ Generate (生成)’后会看到:
这个提示框显示:“这不是定义的全局符号。您希望定义符号吗”,点击“是”
填入地址和注释,注意:地址必须为双字地址, 注释可以不填。
3.
设置计数器初始值:可以为整数、双字地址或符号名:5000、VD100、CV_HC0。
4.
初始化计数方向:增,减。
5.对于带外部复位端的高速计数器,可以设定复位信号为高电平有效或者低电平有效。
6.
使用A/B相正交计数器时,可以将计数频率设为1倍速或4倍速。使用非A/B相正交计数器时,此项为虚。
7.
S7-200 SMART 均不支持带外部启动端的高速计数器,因此此项为虚。
所谓“高/低电平有效”指的是在物理输入端子上的有效逻辑电平,即可以使 LED 灯点亮的电平。这取决于源型/漏型输入接法,并非指实际电平的高、低。
配置中断事件,如图 6所示。
如图 6所示,一个高速计数器最多可以有 3 个中断事件,在白色方框中填写中断服务程序名称或者使用默认名称:
在这里配置的中断事件并非必须,系由用户根据自己的控制工艺要求选用。
1.
外部复位输入有效值时中断,如果使用的高速计数器模式不具有外部复位端,则此项为虚。
2.
方向控制输入状态改变时的中断,有以下 3 种情况会产生该中断:
单项计数器的内部或外部方向控制位改变瞬间
双相计数器增、减时钟交替的瞬间
A/B相脉冲相对相位(超前或滞后)改变时瞬间
3.
当前值等于预置值时产生的中断,通过向导,可以在该中断的服务程序中重新设置高速计数器的参数,如预置值、当前值。一个这样的过程称为‘一步‘。
7. 配置 HSC 步数
最多可设置 10 步
8. HS
C 第一步 定义高速计数器每一步的操作
在这里配置的是当前值等于设定值中断的服务程序中的操作:
1.
向导会自动为当前值等于预置值匹配一个新的中断服务程序,用户可以对其重新命名,或者使用默认的名称。
2.
勾选后,用户在右侧输入新的预置值。
3.
勾选后,用户在右侧输入新的当前值。
4.
如果选用的高速计数器模式有内部方向控制位。
5.
使用相同的方法完成其余两步的设置
完成向导,
如图 9所示:
点击向导对话框左侧树形目录中的选项“组件(Components)”可以看到此时向导生成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名称及描述,点击“生成(Generate)”按钮,完成向导。
调用子程序
HSC_INIT 为初始化子程序,请在主程序块中使用 SM0.1 或一条边沿触发指令调用一次此子程序。
向导生成的中断服务程序及子程序都未上锁,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控制需要进行修改。
通过向导实现高速计数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