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SMART和WinCC flexible SMART V3以太网通讯(收藏)

楼主(2024-05-21):
一查看计算机本地连接IP地址第一种方法:
1. 开始菜单选择控制面板

2. 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点击本地连接,进入本地连接状态,点击详细信息查看当前IPV4地址)

第二种方法:
1. 在计算机下方任务栏中(找到本地连接的图标)

2. 鼠标右击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与第一种方法操作一致)

二设置WinCC flexible SMART触摸屏IP地址1.打开WinCC flexible SMART V3触摸屏组态软件(选中并打开通讯连接)

2.通讯驱动程序选择(SIMATIC S7 200 Smart)参数接口选择(以太网)

IP地址选择(192.168.0.113)也就是计算机本地连接IP地址

三设置S7-200SMART PLC IP地址1.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点击菜单栏通信,选择网络接口卡,也就是计算机电脑本地连接的网卡驱动名称,选择后自动搜寻PLC IP地址。

2.PLC地址在WinCC flexible SMART V3触摸屏组态软件中设定

四组态触摸屏画面1. 打开WinCC flexible SMART V3触摸屏软件,首先创建一个新项目。

2.选择设备型号(设备选择类型根据实际设备来定义)选择完毕点击确定。

3.建立变量(这里的变量是你在200SMART程序里面写的触点)数据类型选(BOOL)

4.做两个开关按钮画面(画面右侧工具里面选中开关,鼠标直接拖动到画面中即可)。

5.设置开关属性(启动(M0.0)停止(M0.1)输出(M1.0))
过程变量:选择按钮控制对应的变量地址,例如这里M0.0对应的是变量2,M0.1对应的变量是变量3。
文本:根据你的要求来填写,例如这里填写开和关。

五写200SMART PLC程序1. 写一个启保停程序,利用定时器来复位线圈(M1.0)。

2.把程序下载到PLC当中并监视程序。

六通讯监视控制PLC程序

最后恭喜你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