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200SMART PLC 互相S7(PUT、GET)通讯

楼主(2024-05-21):
说到S7通讯大家可能不知道,心中顿时产生一些疑问?S7是什么东东?那么S7通讯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PUT GET通讯,发送以及接收,基于以太网通讯,下面呢就给大家分享S7通讯
准备工具1. 一台ST40 CPU
2. 一台ST20 CPU
3. 一台交换机
4. 若干网线
CPU可以根据用户自己定义来分配
准备硬件
第一步:
(用交换机把ST40与ST20PLC相连接)
组态S7通讯
第一步:
(在桌面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
第二步:
(在左上角菜单栏工具—GET/PUT打开它)
第三步:
(添加两个向导,一个是PUT,另一个是GET)
第四步:
(定义PUT)
1. 类型:选择PUT(发送指令)
2. 传送大小:选择两个字节(0002)
3. 本地CPU:本地地址:VB0—VB1两个字节
4. 远程CPU:远程IP:192.168.0.20,这里是(ST20)对方PLC通信IP地址,远程地址:VB4—VB5两个字节。
第五步:
(定义GET)
1. 类型:GET(接收指令)
2. 传送大小:两个字节(0002)
3. 本地CPU:本地地址:MB10—MB11(两个字节)
4. 远程CPU:远程IP:192.168.0.20这里是(ST20)对方PLC通信IP地址,远程地址:MB19—MB20两个字节。
第六步:
(这里可自己定义存储器地址,也可以点建议地址。)
温馨提醒:
这里存储器地址分配的时候千万不要与程序中地址相同哦!否则会报错。
第七步:
(生成子程序,然后点击生成即可)
第八步:
(在本地CPU ST40里调用生成的子程序NET_EXE并填写对应的引脚参数)
NET_EXE引脚参数如下图:
EN使能端:使用SM0.0一直为1接通。
超时:使用MW20
周期:使用M3.0
错误:M5.0
下载程序
第一步:
(下载ST40 CPU)
第二步:
(下载ST20 CPU)
监视并互相写数据
第一步:
(同时监视ST40与ST20)
ST40:用状态图表监视VB0—VB1写地址(ST40)与监视VB4—VB5读地址(ST20)
ST20:用状态图表监视MB19—MB20写地址(ST20)与监视MB10—MB11读地址(ST40)
第二步:
(ST40向ST20里写数据)
ST40 VB0-VB1地址往ST20 VB4—VB5写入数据
比如我现在在VB0里写入数值10,VB1写入数值18,此时可以观察到ST20状态图表VB4—VB5地址数值已成功写入。
ST40 VB0:10—ST20 VB4:10
ST40 VB1:18—ST20 VB5:18
第三步:
(ST20向ST40里写数据)
比如我现在在MB19里写入数值33,MB20写入数值66,此时可以观察到ST40状态图表MB10—MB11地址数值已成功写入。
ST20 MB19:33—ST40 VB4:33
ST20 MB20:66—ST40 VB5:66
那么此时此刻两台S7-200SMART PLC 互相S7(PUT、GET)通讯就已经完成了,不知各位大佬学会了木有!
以上知识点大家都理解并且掌握了嘛?如果你还百思不得其解的?